最近很火的chatgpt AI智能有没有用过,感觉写代码很不错

楼主(2023-02-02):
在中文版试了一下

搜C排序代码
显示

    ```C
    #include <stdio.h>

    void bubble_sort(int arr[], int length)
    {
        int i;
        for (i = 0; i < length - 1; ++i)
        {
            int j;
            for (j = 0; j < length - i - 1; ++j)
            {
                if (arr[j] > arr[j+1])
                {
                    int temp = arr[j];
                    arr[j] = arr[j+1];
                    arr[j+1] = temp;
                }
            }
        }
    }

    int main()
    {
        int arr[] = { 10, 9, 8, 7, 6, 5, 4, 3, 2, 1 };
        int length = sizeof(arr) / sizeof(*arr);
        bubble_sort(arr, length);

        int i;
        for (i = 0; i < length; ++i)
        {
            printf("%d ", arr[i]);
        }
        printf("\n");

        return 0;
    }

mpu6050 c代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wiringPiI2C.h>
#include <math.h>

#define PI 3.14159
#define RAD_TO_DEG 180/PI

int main(){
        //Setup
        int fd = wiringPiI2CSetup(0x68);
        wiringPiI2CWriteReg8(fd,0x6B,0x00);
        //Accelerometer
        short acc_x = wiringPiI2CReadReg16(fd,0x3B);
        short acc_y = wiringPiI2CReadReg16(fd,0x3D);
        short acc_z = wiringPiI2CReadReg16(fd,0x3F);

        //Gyroscope
        short gyro_x = wiringPiI2CReadReg16(fd,0x43);
        short gyro_y = wiringPiI2CReadReg16(fd,0x45);
        short gyro_z = wiringPiI2CReadReg16(fd,0x47);

        //Calculate angles
        float acc_angle_y = atan2(acc_x,acc_z)*RAD_TO_DEG;
        float acc_angle_x = atan2(acc_y,acc_z)*RAD_TO_DEG;

        printf("Acc X: %d, Acc Y: %d, Acc Z: %d\n",acc_x,acc_y,acc_z);
        printf("Gyro X: %d, Gyro Y: %d, Gyro Z: %d\n",gyro_x,gyro_y,gyro_z);
        printf("Angle X: %f, Angle Y: %f\n",acc_angle_x,acc_angle_y);

        return 0;
}

网友:
目前唯一让我惊艳的人工智能

网友:
有不翻。墙的搜索接口吗?

网友:
怎么用,楼主可以科普一下吗?

网友:
我让它写作文,感觉写得蛮好的

网友:
天天烦工作日志,听说这玩意,写工作日志挺厉害的。

网友:
估计马上要收费了

网友A:
楼主怎么实现的,我全局翻都不行,他获得的IP还是中国的。

网友:
不光能写代码。各种问题都能回答

网友:
Not available
OpenAI's services are not available in your count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怎么实现的,我全局翻都不行,他获得的IP还是中国的。

哈哈,说明他真的很智能

网友:
有人说,CHATGPT写代码能力,超过99%的人。当作代码输入辅助工具,自己再检查下,效果不错。

测试过,在AD/PADS/ALLEGRO第三方接口的脚本开发方面,没杀伤力。

有两个公众号:社小牛,极客AI助手,测试过能使用

楼主:
以前是用VScode 里chatgpt中文插件免费用现在不行了

这个是用国内网页版 https://c.ai6.top/
缺点
国内网站的对接官方接口版,每月要36元。。
国内所有接口版跟官网差了半个版板这是官方限制,无人能解,数据都是2021年以前的
官方接口一次性只能返回500字中文,2000字英文,可以让AI列个大纲,然后根据大纲逐条问它

楼主:
花15元去淘宝买代注册帐号,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15元去淘宝买代注册帐号,看看效果怎样

好玩的话,也想了解一下海外版。

楼主:
账号到手,等下登上看看。。

楼主:
可以呀。。。数据是新的

网友B:
已经用过3次api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用过3次api了,,,,,

chatgpt以后是不是要充值 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chatgpt以后是不是要充值 才能用?

api要付费的,网页版的免费的,但不稳定
关键还要科学上网才能访问

网友:
有的人没有自动完成,写不了代码,因为连单词都没记住,
现在好了,先得让AI写个函数框架,再人工修改与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