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利用空气给自行车架套袋,是什么原理?

楼主(2023-02-02):
【劳动者的智慧!女子利用空气给自行车架套袋,一套一甩仅需3秒-哔哩哔哩】 https://b23.tv/PXuH6R8

网友:
看上去应该是静电吸附。

网友A:
应该是:充满空气的袋子手猛地向前推动,袋子利用惯性向前运动,遇到自行车架子,带子的里面被架子阻挡停止运动,并挤出袋内的空气,空气向后运动,产生反向力,促使袋子加速向前运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充满空气的袋子手猛地向前推动,袋子利用惯性向前运动,遇到自行车架子,带子的里面被架子阻挡停止 ...

我也是这认为的,而且推的时候袋子口一定要捏紧,保证里头空气都获得足够多的动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充满空气的袋子手猛地向前推动,袋子利用惯性向前运动,遇到自行车架子,带子的里面被架子阻挡停止 ...

看着好丝滑,感觉另一边有个大的吸尘器一样。

楼主:
谁可以测试一下?

网友B:
左边有台风扇朝右边吹,注意看那个男的抽烟 吐烟可以印证

网友:
难道不是剪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有台风扇朝右边吹,注意看那个男的抽烟 吐烟可以印证

同意,哪有什么黑魔法,哈哈。

网友:
很好理解,前面有一个大风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有台风扇朝右边吹,注意看那个男的抽烟 吐烟可以印证

强力鼓风机的确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有台风扇朝右边吹,注意看那个男的抽烟 吐烟可以印证

同意图像左边有个鼓风机,朝自行车位置吹强风
女生这个风量够足,所以她不用太大劲,但她的衣服不能穿少了
男生这个应当是普通风扇,效果就差些了

注意一个细节:在左边充气时空气装在袋子里面,他们是袋子口朝向左边套向右边的车,也就是说袋子里外反转了。

网友:
里外翻转我注意到了,鼓风机看楼上各位评论才知道,这下就很好理解了。

网友C:
谁能一下把那么大袋子装满空气?

网友:
自行车后边应该有排风机在吸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谁能一下把那么大袋子装满空气?

有个鼓风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