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磨片到底应该怎样安装?两段视频观点相反

楼主(2023-02-02):
【为什么老电工再三强调,严禁把角磨机的切割片装反?很多人搞错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HZEtlK1

【为什么角磨机的安全片严禁朝下装?难道是我装反了?这也太危险了-哔哩哔哩】 https://b23.tv/goozdEp

网友:
金属片放在螺母那一侧

网友:
金属片向外,另外一般砂片上面会标旋转方向

网友:
有贴纸的一面我是朝下,因为这面光滑,在拆的时候,我不用借助工具,卡住轴,按照旋转的方向转切割片,它就能松开下来。

网友:
我都是金属片朝外装,这些好卸

网友A:
很简单,去博世官网上随便找个角磨机打开看图,就能看到正确答案。
角磨机,角向磨光机,打磨是本职,不是切割,在打磨的时候,螺母那一侧是工作面,靠机器的那一侧不是。
其实跟那个金属片也没关系,在螺母正确拧紧,施加了足够的轴向力的情况下,载荷全部是由砂轮与螺母接触的面传递的,砂轮内孔不承受载荷。
这与飞机螺旋桨和汽车轮毂是一样的,载荷是通过接触面传递的,螺丝只承受轴向力,如果不是的话,螺丝会断掉,轮子和螺旋桨就会飞出去。
当然,当砂轮上有指定方向的时候应以砂轮的说明为准,毕竟砂轮有很多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去博世官网上随便找个角磨机打开看图,就能看到正确答案。
角磨机,角向磨光机,打磨是本职,不是 ...

哈哈,或者,两面安装都对 ?

网友B:
网上看到老外的精奇思路:如果有安装方向要求,厂商一定会在标签印上大大的标识,不然出了事分分钟被告到破产。

所以标签上没有标明安装方向就意味着无所谓……

网友C:
有的锯片有指定方向。按旋转方向!

网友:
第一个视频对,第二个视频扯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锯片有指定方向。按旋转方向!

木工锯片和金刚石切割片标签上都有旋转方向箭头,打磨片中间凹下去也不可能装反,只有树脂切割片标签上并没有标明安装方向,合理推论就是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看到老外的精奇思路:如果有安装方向要求,厂商一定会在标签印上大大的标识,不然出了事分分钟被告到破 ...

我认为应该是无所谓方向。我一直也没有在意方向。

因为的确上面没有任何标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或者,两面安装都对 ?

不,也许在一切都正确的条件下正反面并无所谓。
但是在实际中砂轮片上的纸(也即金属片所在的那一面)作为工作面朝向螺母很可能是不正确的。
这很可能是人们认为正反面会与安全有关的原因。
可以简单分析:
1.若有纸的一面作为工作面朝外,以角向磨光机原本的角向打磨方式工作,当砂轮消耗到纸的位置时,由于纸的存在,会降低打磨效能,导致人下意识的增加压力,最终导致砂轮破碎。
2.若是角磨机螺母和螺母对侧的那个法兰片尺寸不标准,真正与砂轮接触到的面直径小,那么在砂轮金属片朝向螺母,以角向磨光机原本的角向打磨方式工作时,砂轮承受的轴向载荷和砂轮的变形将会是使砂轮和砂轮中心的金属片剥离的方向,这很可能更容易让砂轮中心位置破碎。如果反过来正确安装,纸和金属片朝向机器的话,那个金属片可以帮助砂轮本体承受轴向载荷,砂轮的变形是压向金属片的。砂轮的材料与混凝土类似,抗压不抗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也许在一切都正确的条件下正反面并无所谓。
但是在实际中砂轮片上的纸(也即金属片所在的那一面)作 ...

切割片本来就是禁止用作打磨的,打磨片是中间凹下去的那种,比较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认为应该是无所谓方向。我一直也没有在意方向。

因为的确上面没有任何标记。 ...

好的角磨机安装法兰的台阶直径和高度都能和切割片孔精确匹配,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哪面朝上都无所谓,但考虑到山寨货和粗暴使用造成磨损后间隙有可能变大而不同心,铁片朝下或许是更可靠一些。

磨损后的法兰有可能是这样子的,铁片朝下应该有助于提高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的角磨机安装法兰的台阶直径和高度都能和切割片孔精确匹配,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哪面朝上都无所谓,但考虑 ...

砂轮片零售1.5元/片。我都不知道他们怎样做到的。

注意,是零售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砂轮片零售1.5元/片。我都不知道他们怎样做到的。

注意,是零售价。

这个算批发价不?

网友D:
要金属片朝内,别问我怎么知道,反正有次金属片和螺母粘在一起了,折腾死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金属片朝内,别问我怎么知道,反正有次金属片和螺母粘在一起了,折腾死人了。。。。。 ...

关键是为什么会粘在一起?要是金属片和主轴粘在一起了不是更折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为什么会粘在一起?要是金属片和主轴粘在一起了不是更折腾?

主轴粘连这种情况,至少螺母已经可以下了,一敲就掉。

应该是长期振动,摩擦,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轴粘连这种情况,至少螺母已经可以下了,一敲就掉。

应该是长期振动,摩擦,就。。。 ...

跟螺母一起拆下来,敲一下不也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螺母一起拆下来,敲一下不也就掉了

好像也是,有点想不明白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跟螺母一起拆下来,敲一下不也就掉了

估计他的角磨机齿轮箱没有锁定功能,平时都是手抓磨片拧螺母,粘在一起就不好拧了。

网友F:
即使有防护罩也不可以加装锯片,太危险。切割金属就得用介铝机或者砂轮切割机亦或者带锯机。现在的冷锯也不错。

============
我是我曾经做的推台锯,还有一款升降锯片的,都没火起来

============================

======================

网友:
纯打磨,有碗状厚砂轮,是可以用与打磨的。

网友:
楼上说又不好拆的,换压板,有内六角螺丝的压板,可以使用套筒拆卸,

或者换冲击批头,用冲击钻拆卸,我老早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即使有防护罩也不可以加装锯片,太危险。切割金属就得用介铝机或者砂轮切割机亦或者带锯机。现在的冷锯也不 ...

台面滑动设计理念挺好,但是不实用。木工干活的机器台面都是固定的。人家别的做这个都发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