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走10A电流的贴片连接器,求推荐个,要求可靠+体积小

楼主(2023-02-03):
线对板的。

之前用拧螺丝的2EDG,不想用了,后焊洗板太恶心。想换个小点的,顺便把板再做小一些。

楼主:
有5A的如果好用,也可以推荐推荐。

网友:
参考笔记本电池的连接器,你这个电估计要2Pin并联才能搞定。molex肯定有,不过会很贵,可以找找台湾产的。

网友:
https://www.hirose.com/zh/produc ... ocumentid=D49346_en
https://www.hirose.com/zh/produc ... ocumentid=D31621_en
价格好像还好,单pin做4~5A

网友:
贴片的VH3.96 不是很合适嘛。

网友A:
wagon 2060,记得是9A,灯上常用,仿制品很多。

网友B:
电压多少?5A直接用2.54间距的贴片座就行,10A也用过。线径让用0.5mm(20AWG)的铁氟龙线或者普通辐照线就行。要求不高22AWG的也够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多少?5A直接用2.54间距的贴片座就行,10A也用过。线径让用0.5mm(20AWG)的铁氟龙线或者普通辐照线就 ...

10A时候簧片和插针接触位置会不会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A时候簧片和插针接触位置会不会发热?

会有点,可以买个红外热成像看能不能达到你们要求。10A电流线材也会有点温升,要求不高不是长时间10A电流关系不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agon 2060,记得是9A,灯上常用,仿制品很多。

你这名称“wagon”  是不是打错了? 是 wago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名称“wagon”  是不是打错了? 是 wago 吧?

是错了,输入法自己补充的,正确的是w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