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熄火自动关阀门的气灶有毛病,请问怎么修?

楼主(2023-02-03):
家里的这种管道的气灶,打火是没问题,但一松手火马上就熄灭了(松手前起码燃烧了10秒)。以前刚开始用的时候,用手压着燃烧3秒就松手,都不会灭火,现在有时压着30秒都不行,不知道怎么修。
    我看了半天,都没看明白它的工作原理,没有电池,只一根金属线和一根类似导线的东西,这货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关键是找不到电池,它是怎么驱动阀门关煤气的?

楼主:
补充:刚刚拍照时翻了一下气灶,后面放好试了一下打火,压着3秒就松手,火都不会熄灭了,试了几次都是一样。感觉又这毛病又好了?
   难道之前是接触不良,翻动的时候误打误撞修好了?

网友:
中间的温度感应针沾水、脏了、坏了、接触不良都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
热电偶产生电流推动电磁阀,不需要电池

网友A:
旋转旋钮时,推动电磁阀打开气路,并开始打火,点燃燃气,燃气火苗加热热电偶,热电偶输出电压,使电磁阀线圈通电,维持电磁阀吸合工作,只要热电偶输出电压足够高,就会保持电磁阀吸合,燃气气路畅通。
持续按下3s,是为了让火苗加热热电偶时间长一点,温度高一点,确保热电偶输出电压高一点能够吸合电磁阀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旋钮时,推动电磁阀打开气路,并开始打火,点燃燃气,燃气火苗加热热电偶,热电偶输出电压,使电磁阀线 ...

热电偶还能当电源用,这么神奇?

网友:
电磁阀跟继电器类似,通电时需要额定电压,维持吸合只需要小电压即可。
这个电磁阀线圈功耗也应该很低

网友:
某宝搜“燃气灶 热电偶”,有介绍原理和怎么维修

网友:
学习了,下次买一个不带电池的

网友:
通常这个问题是热电偶脏了,或者对着热电偶的喷火孔堵住了,加热不了热电偶。用牙签抹布清洗一下

网友B:
这个灶用了多久了?

如果时间不长那就是热电耦接触不良。

如果时间久了,除了接触不良还有可能是气阀衔铁磨损。如果衔铁磨损就换灶吧。

网友C:
点火针边上的孔可能堵了,通通吧。
点火时看下是不是有火焰在点火针上,如果没有肯定热电偶没起作用

网友:
我煤气灶以前也总出过这毛病,每次叫人来修,收费80-100的管个半年多。

后来搞烦了,自己在淘宝买了电磁阀换上,已经用了快5年了,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灶用了多久了?

如果时间不长那就是热电耦接触不良。

用了才6个月,看来是接触不良了?

接触不良多数是哪个位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火针边上的孔可能堵了,通通吧。
点火时看下是不是有火焰在点火针上,如果没有肯定热电偶没起作用 ...

点火没问题,就是热电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才6个月,看来是接触不良了?

接触不良多数是哪个位置呢?

一根是搭铁,另一个就是塑料插头那里。都检查一下。

一般搭铁不太容易出问题,塑料插头里面容易接触不好,插拔两次一般就好了。

还有芯火那里,有水油或者其他什么杂质堵热电耦那一面的气孔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点火没问题,就是热电偶有问题。

点火没问题的。那个感应针要持续火烤的,没有火焰在上面热电偶不起作用无法维持燃烧的。看感应针上是否有火焰

网友:
我一直以为是气没过来,我家的也是,冷灶要打五六秒,打个二三次才行,热灶的时候,会好很多。。   。。

网友:
就是那根针也就热电偶坏了,先清理一下脏污看看行不行,还不行就换个新的,标准件某宝很多

网友D:
上点着后的火焰图片看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了才6个月,看来是接触不良了?

接触不良多数是哪个位置呢?

我家这种热电偶的燃气灶用了9年了,热电偶还正常呢,你这才6个月,不应该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家这种热电偶的燃气灶用了9年了,热电偶还正常呢,你这才6个月,不应该坏 ...

我住的是城中村,燃气灶是房东买的那种便宜货,可能容易出小毛病。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住的是城中村,燃气灶是房东买的那种便宜货,可能容易出小毛病。

观察下点火时,火焰蓝色区域有没有烧到热电偶,铜色的尖尖位置,如果没有,就要想办法调整风门,调整火焰烧到热电偶。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观察下点火时,火焰蓝色区域有没有烧到热电偶,铜色的尖尖位置,如果没有,就要想办法调整风门,调整火焰 ...

同时检查下热电偶内芯线与裸露的线是否存在破皮短路的可能,尽量分开好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热电偶还能当电源用,这么神奇?

热电偶烧的燃烧时电势只有最大可达约20mV,但是驱动线圈电磁阀可达到几百mA甚至1A以上的电流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观察下点火时,火焰蓝色区域有没有烧到热电偶,铜色的尖尖位置,如果没有,就要想办法调整风门,调整火焰 ...

点火的时候,火焰有fu盖到热电偶了,可能是你在24楼那里说的问题,现在是能用了,后面如果还不行再按照你的方法去排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我们家的,也只修好半边,一般是传感器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电偶烧的燃烧时电势只有最大可达约20mV,但是驱动线圈电磁阀可达到几百mA甚至1A以上的电流能力 ...

长见识了,小小器件的输出电流可以这么大

网友:
燃气正常燃烧过程中,加热热电偶,输出电压维持电磁阀吸合出气,当因为非断气原因造成熄火,如加热过程中锅内撒汤漏水浇灭火焰,此时热电偶会无电压输出,电磁阀复位,关闭气路,起到熄火断气作用,这个设计很巧妙。
这个微功耗电磁阀很关键,低电压能够维持吸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点着后的火焰图片看下

感谢版主回复,前天晚捣鼓了一下,现在能正常使用了,就先不上传照片了。后面如果再出现问题,还需要你帮忙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热电偶烧的燃烧时电势只有最大可达约20mV,但是驱动线圈电磁阀可达到几百mA甚至1A以上的电流能力 ...

是不是内部多个热电偶串联,这样输出电压提高了,猜的。

网友G:
烧的是天然气?

楼主:
引用 网友G:
烧的是天然气?

管道燃气

网友:
转动一下中间那个小火芯,让有一个孔直接对着热电偶的尖尖。有可能是搞卫生之类的,动了中间那个火芯。

网友:
我换了一个也是,经常会点火后持续哒哒哒,然后就灭了,我换了个打火针,没看出来哪里是热电偶,反正一起是两根线

网友:
特意网上查了下,我那个灶叫离子感应熄火保护装置,两根针,打火是它,检测也是它,两根线,其中一根地线

网友G:
引用 楼主:
管道燃气

管道煤气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你家燃气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管道煤气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你家燃气主要成分是一氧化碳么

主要成分是CH4吧?

网友:
把中间那个圈圈的火力调大,底部有阀门调节的,中间那个火力就是用来烧热电偶的,热电偶用来维持点火阀开关,用久了也可能中间的管塞了,通一下,把底部控制的阀门调大点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