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流电机励磁线圈850欧左右,电枢线圈1欧左右是否正常?

楼主(2023-02-03):
直流电机1.2kw,转速参数是3000rpm,实验发现电机转速异常,一直上不去
电机有励磁线圈和电枢线圈,测量励磁线圈850欧左右,电枢线圈1欧左右。
请问这个数值是否正常呢?
感觉励磁线圈数值有些过大?
谢谢啊

网友A:
空载速度能不能上去?空载时励磁电流给小一点,看转速能不能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速度能不能上去?空载时励磁电流给小一点,看转速能不能上去

谢谢回复!

空载没有问题,就是加了负载就不行了

网友B:
是不是电压给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电压给低了?

您好,
这个直流电机是通过控制电枢电压来改变速度的。
励磁线圈的电压是正常的200V左右,
电枢电压从0可以上升到最大的180V,
但是带负载时候的速度就是升不上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
这个直流电机是通过控制电枢电压来改变速度的。
励磁线圈的电压是正常的200V左右,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纹波大,是不是负载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纹波大,是不是负载太重。

谢谢,
确实是负载导致了速度一直上不去,感觉功率没有输出来。

但根据电机和控制器的参数,1.5kw的功率应该是没问题。

所以怀疑励磁线圈850欧左右,这个数值有些异常。
感觉这个数值或许在100欧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确实是负载导致了速度一直上不去,感觉功率没有输出来。

850欧是正常的,励磁电压200V的话励磁损耗就是47瓦,阻值再小的话损耗发热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850欧是正常的,励磁电压200V的话励磁损耗就是47瓦,阻值再小的话损耗发热会很大。 ...

非常感谢,那我就放心了!

电机虽然有些年份,但几乎没大用,感觉应该不会就这样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