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莫名其妙黑屏,该咋办?

楼主(2023-02-03):
编辑的文档还没保存,竟然黑屏了,
网络的灯两者,鼠标灯也亮着,
但是胡乱倒腾了好久,屏幕还是不亮
只好按电源键重启,屏幕终于又亮了
这是什么情况?屏幕竟然会突然黑屏

网友A:
你专门弄个文档,先不保存,等黑屏了,按快捷键保存下,看到底单纯是屏的问题,还是死机了。屏的问题多数都是排线接触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专门弄个文档,先不保存,等黑屏了,按快捷键保存下,看到底单纯是屏的问题,还是死机了。屏的问题多数都 ...

极少遇到黑屏,以前遇到死机一般屏幕是亮的,黑屏也能死机么

网友B:
按键盘,capslock,numlock键看看有没有死。死了拆内存,橡皮重新擦干净清理干净再插回去。没死换背光灯管。

网友:
一般是内存条或者固态硬盘故障,先拆掉硬盘dos下跑memtest测试内存一天,没问题就测试硬盘。大概率固态硬盘有坏块了

网友C:
Ctrl+s,多保存几遍,然后关机

网友:
尝试调节一下亮度按钮,可能是睡眠模式启机导致背光没复位恢,反复试试,不行就再盒盖开盖

楼主:
引用 网友C:
Ctrl+s,多保存几遍,然后关机

关机太麻烦了,一直开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盘,capslock,numlock键看看有没有死。死了拆内存,橡皮重新擦干净清理干净再插回去。没死换背光灯管 ...

X系列caps灯 num灯都是都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X系列caps灯 num灯都是都没的

你插个usb键盘啊

网友:
拆下内存用橡皮使劲擦拭,试试。。。

网友D:
建议看看硬盘smart可能硬盘有故障,现在电脑死机是很少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看看硬盘smart可能硬盘有故障,现在电脑死机是很少见的。

这个数据是不是没问题?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mobile=2

你网上搜一下是不是通病,是不是保内。自己用风枪补一下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排线居多  笔记本出现这样故障比例很大

网友:
卤煮笔记本搞好了没,不会真的是处理器低温焊锡虚焊了吧。如果是amd处理器重装焊接难度不大,如果是英特尔的cpu那就是一次性的,重装就是死马当作活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