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的45度斜边怎么设计可以长一点?

楼主(2023-02-03):
像图片中的这种效果,我打样过一次做出来的斜边太短,达不到便于插入的效果,网站的说明也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说明:https://www.jlc.com/portal/server_guide_10579.html

网友:
我也不明白jlc是基于什么做的斜边,貌似是需要开斜边的地方想开多宽就画多宽的机械层图纸?我就一条线,选了加斜边板子上面也看不到斜边。

楼主:
确认了,斜边没法设置,都是采用同样的工艺,做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网友:
做了一些 金手指的板子 同样 无法选择 斜边的形状

网友:
多层板刚买了新的斜边机,我们先用30度的刀测试一下,如果效果可以,就更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