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互联网时代即将过去,买了个可以做传家宝的机箱屯硬盘。

楼主(2023-02-03):
据说男人没了性生活就会找一个既花钱又花时间的玩意折腾,比如钓鱼。
我不抽烟喝酒不钓鱼,养娃了也没时间户外。之前跟坛主风买了个gen10,屯了些电影。才惊觉屯资料才是我的爱好啊。像当年读书时代win系统各个版本都囤有一份。
屯电子比其它项目都要便宜健康,完美。
我同意网上一观点:电脑互联网的时代即将过去,下来是手机互联网时代,未来的影音资料会越加难以获得。乘着现在还有机会,把资料都下下来吧。

网友A:
这个作为传家宝太大了,回头3毛钱一斤就给你卖了.
资料精简一下,存几个U盘就好.

网友B:
楼主这个啥电脑,看着很不错的样子。我也是想发展一下航模这个兴趣了,最好是远航FPV

网友C:
一张adaptec 6805t阵列卡(85元)

硬盘笼子每个150元,可以插12个3.5寸硬盘。

每个笼子可以不停的扩展:

可以买咸鱼上230元6T的二手硬盘组建(sas)。

我相信已经掌握了这个方法,到时可以建立一个存放海量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张adaptec 6805t阵列卡(85元)

硬盘笼子每个150元,可以插12个3.5寸硬盘。

你这个兼顾家用有点丑,我还是喜欢传统主机外观。
adaptec 阵列卡 还可以带多张扩展卡,一张扩展卡36盘。

春节期间我存了几百部电影,还买了个plex软件,手机/电脑/电视可以随时连自己的主机看电影。外出也能看。
我不相信视频网站,电影删减到不能看,我夏欢的电视剧又老是版权原因只放一段时间,想重看都没地方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作为传家宝太大了,回头3毛钱一斤就给你卖了.
资料精简一下,存几个U盘就好. ...

U盘时间长丢数据,并不适合数据长期存储,还是硬盘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啥电脑,看着很不错的样子。我也是想发展一下航模这个兴趣了,最好是远航FPV ...

找一个兴趣,免得被人说吃喝嫖赌一样不沾
有个圈子挺好的,我拉了个微信群,里面都是有nas装了plex软件的人,这软件可以互加好友,可以共享服务器视频。
有的网友600M上传,我连他服务器在线看4K都不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找一个兴趣,免得被人说吃喝嫖赌一样不沾
有个圈子挺好的,我拉了个微信群,里面都是有nas装 ...

这个网友太牛了,600M 上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网友太牛了,600M 上传

看到别人动不动100M/300M/600M上传的,总怀疑是运营商混进来。

网友:
我就喜欢钓鱼

网友:
屯资料的话楼主不如考虑磁带,单位容量比硬盘低得多,保存时限差不多,读写速度差不多,唯一需要的就是大概2-3块硬盘的钱买个磁带机(二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兼顾家用有点丑,我还是喜欢传统主机外观。
adaptec 阵列卡 还可以带多张扩展卡,一张扩展卡36盘。 ...

plex软件花多少钱买的?免费版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我一直喜欢下载游戏但是有没时间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plex软件花多少钱买的?免费版不能满足要求?

要便宜等等黑五,最便宜到300块。日常800左右。
免费版不能转码,外网看不了。
免费版可以考虑Jellyfin。
plex的削刮不用梯子,国内有服务器,下载回来的电影99%能自动识别。花钱买简单。等黑五入一个还是值得的。
不要淘宝买,一两个月就会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张adaptec 6805t阵列卡(85元)

硬盘笼子每个150元,可以插12个3.5寸硬盘。

期待在论坛上出个教程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兼顾家用有点丑,我还是喜欢传统主机外观。
adaptec 阵列卡 还可以带多张扩展卡,一张扩展卡36盘。 ...

搞个小型机柜就不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搞个小型机柜就不丑了

占用的地方比这机箱还大了。

另外传个电影目录给大家参考下片。

网友:
我之前装了Jellyfin,然后配置外网ssl访问,弄坏了过段时间重新弄一下

网友G:
关注一下,我有百八十个硬盘,正在找地方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张adaptec 6805t阵列卡(85元)

硬盘笼子每个150元,可以插12个3.5寸硬盘。

笼子这样摞起来。。。。硬盘某天会大量暴毙。。。。。原因有n:

(1)振动和共振----硬盘杀手
(2)高温----硬盘杀手
(3)供电纹波----硬盘杀手
(4)供电抖动----硬盘杀手。。。。。。

服务器机箱很结实的,硬盘笼在里面基本上不会传导到外部。因此整个机箱和硬盘笼子是非常稳定的。此外,服务器电源线本身是非常短的(一般不会超过30cm),而且pcb插座有很大的铜皮走电。而且服务器有充足的风量保证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注一下,我有百八十个硬盘,正在找地方用呢。

百八十个硬盘摆成一层,可以做成电热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注一下,我有百八十个硬盘,正在找地方用呢。

转让两个8T给我?

网友G:
引用 楼主:
转让两个8T给我?

都是旧的,可能有个5,6千小时的使用时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是旧的,可能有个5,6千小时的使用时间吧。

5、6千小时很正常啊,是企业盘就转两给我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5、6千小时很正常啊,是企业盘就转两给我吧。

8T的比较少,可能只有几个,不好找在哪一箱了,6T或者12T的考虑吗,12T的是企业盘,6T的是 NAS盘。

楼主:
引用 网友G:
8T的比较少,可能只有几个,不好找在哪一箱了,6T或者12T的考虑吗,12T的是企业盘,6T的是 NAS盘。

BIG 佬,加V 加V 13428985494

网友:
关注,希望以后也有时间折腾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一个兴趣,免得被人说吃喝嫖赌一样不沾
有个圈子挺好的,我拉了个微信群,里面都是有nas装 ...

我有个群辉 NAS,可以拉我入群么?想嫖点资源

网友:
我也很喜欢收集自己喜欢的歌曲和电影,待“退休”后慢慢看。
也喜欢天文地理,游玩,兴趣非常广范。从不怕退休后没事做

网友:
你说我8~20mbps的带宽该怎么弄?

网友:
NAS和软路由是每个男人都该玩玩的,,,,,其乐无穷

网友I:
服务器与nas都不是这个爱好的核心,核心是机械硬盘,大量的机械硬盘。

这个海量的数据往往单个数据利用率不是很高或者为0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数据使用率分类存放不同硬盘。

理想中的系统:
思路如下,假设10个12t硬盘,与2个1t固态非raid方式接入电脑,平时固态处于挂载状态随时在线,其它10个机械硬盘处于休眠状态,当访问了机械硬盘中数据后数据访问记录被记录在一个列表中,然后数据被自动迁移到固态硬盘中,机械硬盘无访问后进入休眠状态。当固态中的数据长时间不用后系统自动把数据移动到机械硬盘中。

对与用户来说,一个盘符就是120t,然后10个机械硬盘被隐藏组成raid模式提供足够的数据安全,系统自动管理raid,无访问就硬盘休眠。只要这个算法够好,就可以大大延长机械硬盘寿命,节约电能,降低噪音,缺点是长期不用数据首次访问可能会有点缓慢。
总结就是类似与数据库系统,固态硬盘存储系统,长时间待机的raid阵列系统,低活跃休眠的raid阵列系统进入休眠,封存的raid阵列系统进入可唤醒断电。

这个是目前可以做到的系统:
电脑1t固态+路由器smb1t固态+设置硬盘休眠策略的群辉nas12t机械+一台可以网络唤醒的冷备份的raid阵列服务器120t机械长期不用自动关机。

网友J:
能存好多小姐姐的样子……

网友K:
以前折腾黑群,各种折腾,后来入了威联通,用威联通的app在线转码非常卡顿,有机会试试plex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以前折腾黑群,各种折腾,后来入了威联通,用威联通的app在线转码非常卡顿,有机会试试plex ...

用成品nas转码那不是为难小电驴吗?成品nas主要是大容量与实时数据在线,还要低功耗。一个低功耗就说明处理器不可能太强。还是上服务器把,又快又容量大,但是价格还有费电与噪音就避免不了了。

放下省电的偏执,只要是电脑就是一台nas 。待机平均100瓦,365天就是900度电,500元一年的电费,少洗脚一次的价格,然后就是一年飞一般的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别人动不动100M/300M/600M上传的,总怀疑是运营商混进来。

提供这类服务貌似比较危险把,这么海量的上传量与访问量,数据都是明文传输的很快就会被盯上。除非你拥有外国人身份否则随时踩缝纫机。

我家里华硕路由器就能自动统计家里终端的数据使用情况,谁天天刷视频或者下载都清清楚楚。如果上一个op软路由,那每一个数据链接那都是清清楚楚。

网友:
不敢一直开机吧,机械硬盘的寿命想当传家宝有难度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一张adaptec 6805t阵列卡(85元)

硬盘笼子每个150元,可以插12个3.5寸硬盘。

这个盘架散热是个问题,企业盘发热大。要稳定运行最好不要超过50°,这就需要加良好的风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存好多小姐姐的样子……

你小看姐姐的分量了。动则1.xT的大包,还是其中四分之一。要存小姐姐起码得16T*8盘。

网友:
这个机箱硬盘还是要用螺丝固定的?

网友M:
屯过软盘的,大cry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M:
屯过软盘的,大cry飘过

很奇怪那个时候的小姐姐如何住进这麽小的房子的,马里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能存好多小姐姐的样子……

传说某BIG佬在亚马逊云存储上存了1PB(1000TB)的小姐姐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盘架散热是个问题,企业盘发热大。要稳定运行最好不要超过50°,这就需要加良好的风道了。 ...

SAS盘转速快,发热也较大,运行温度是否可以再高一些?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服务器与nas都不是这个爱好的核心,核心是机械硬盘,大量的机械硬盘。

这个海量的数据往往单个数据利用率 ...

机械硬盘无访问后进入休眠状态,不是断电状态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G:
关注一下,我有百八十个硬盘,正在找地方用呢。

百八十个硬盘平时装哪里?直接装在纸箱里面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N:
机械硬盘无访问后进入休眠状态,不是断电状态么?

休眠不是断电,是电机停转,磁头停泊。盘符还在可以打开的就是要卡一下等待硬盘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M:
屯过软盘的,大cry飘过

宝上面还有全新软盘卖15元一片,usb软驱58一个。可以买一个回去拷贝小姐姐

网友G:
引用 网友N:
百八十个硬盘平时装哪里?直接装在纸箱里面么

嗯,用了有5,6千小时的吧,每个都独立包好,装箱子里面了。

网友:
我也想屯,可是没大房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用了有5,6千小时的吧,每个都独立包好,装箱子里面了。

我在好奇是80~100个左右吗?还是8~10个?
全部出掉按平均400一个能回血4w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好奇是80~100个左右吗?还是8~10个?
全部出掉按平均400一个能回血4w啊

自己用了一些,几个亲戚也给了些,还有3箱多,具体没去数,至少还有50-80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8T的比较少,可能只有几个,不好找在哪一箱了,6T或者12T的考虑吗,12T的是企业盘,6T的是 NAS盘。

12T的型号,想买一块。VX:15170059358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嗯,用了有5,6千小时的吧,每个都独立包好,装箱子里面了。

12T的盘什么价格?

网友N:
引用 网友I:
休眠不是断电,是电机停转,磁头停泊。盘符还在可以打开的就是要卡一下等待硬盘启动 ...

SAS盘是否没有休眠状态?只有绿盘才有休眠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N:
SAS盘是否没有休眠状态?只有绿盘才有休眠功能?

这个不知道,不爱屯机械硬盘 。主要是没有小姐姐

网友:
引用 网友O:
12T的盘什么价格?

有需要的可以加VX:13530456691

网友:
是的,以后电影资源更难找,已经屯了一些,准备搞个服务器来放了

网友:
大佬用的是gen1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用了有5,6千小时的吧,每个都独立包好,装箱子里面了。

刚加,想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个群辉 NAS,可以拉我入群么?想嫖点资源

我也有个群辉 NAS,可以拉我入群么?

网友:
一直在考虑弄个4盘NAS,只是到现在都没下手,我也喜欢屯影视,甚至还有一本我小时候很喜欢的《新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