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420阵列卡的raid6,换成adaptec ASR-6805卡后,阵列无法恢复,是因为RAID6 ADG和RAID6-RS无法兼容?

楼主(2023-02-03):
前几天,我有台HP GEN10 文件服务器,阵列卡从HP P420 更换成 Adaptec ASR-6805, 硬盘的顺序都对,但阵列无法恢复。

我猜测的原因,是HP P420 是RAID6 ADG, 而Adaptec ASR-6805 是RAID6-RS。据说后者高端一些。

ADG 和 RS 两种raid6 原理不同,P420和6805都只支持一种,所以这是更换阵列卡之后无法识别原来阵列的原因?

网友A:
不同厂家的技术都是自己的专利技术,raid本身又不是公开标准,怎么可能兼容。。。各种开源软raid就是看不惯各种技术分裂而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厂家的技术都是自己的专利技术,raid本身又不是公开标准,怎么可能兼容。。。各种开源软raid就是看不惯 ...

raid 肯定是通用技术。

只要阵列卡支持。

我这次遇到的问题,是raid6的两种不同技术规范,而每种卡各自支持一种,才导致不兼容 。

网友A:
引用 楼主:
raid 肯定是通用技术。

只要阵列卡支持。

商业竞争不需要兼容别家产品。raid没有国际标准,只要能冗余就可以叫raid。实现单盘冗余就可以叫raid5,之类。至于标识,必须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业竞争不需要兼容别家产品。raid没有国际标准,只要能冗余就可以叫raid。实现单盘冗余就可以叫raid5, ...

adaptec 这个品牌的标准很严格,也基本是行业标准。

我以前测试过,很老的卡换了新卡,是可以恢复阵列的。

如果你的服务器硬件损坏,送到数据恢复中心,接上他们的阵列卡,就能恢复数据,不需要找一模一样的阵列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aptec 这个品牌的标准很严格,也基本是行业标准。

我以前测试过,很老的卡换了新卡,是可以恢复阵列的 ...

是啊,自己生产的不同系列一般是要兼容数据的,否则会面临旧数据导入导出的问题,在dc市场会被边缘化。但是你让adaptec去兼容hp的格式,那就。。。hp可以告adaptec侵犯了xx权利。反过来一样。每家都有专利的,否则早就被吃得毛都不剩了。

楼主:
正在重新做一次更严谨的测试。

GEN7 机器上。先建立P420 RAID6 ADG 阵列。硬盘顺序是这样:

6个137G硬盘,组成547GB的阵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自己生产的不同系列一般是要兼容数据的,否则会面临旧数据导入导出的问题,在dc市场会被边缘化。但 ...

基站设备互相之间兼容性是不是也这个鸟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商业竞争不需要兼容别家产品。raid没有国际标准,只要能冗余就可以叫raid。实现单盘冗余就可以叫raid5, ...

市面上没有同时支持raid 6 adg和raid 6 rs的卡么?

楼主:
引用 楼主:
正在重新做一次更严谨的测试。

GEN7 机器上。先建立P420 RAID6 ADG 阵列。硬盘顺序是这样:

结果来了。换上adaptec 6805卡,发现变成了2个阵列,两条8087线交换也是这种结果。进入Win7,两个磁盘提示都要格式化才能使用。

结论:HP P420阵列卡的raid6,换成adaptec ASR-6805卡后,阵列无法恢复

楼主:
HP P420 的RAID6 ADG实测:在GEN7服务器上是可以扩展增加硬盘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6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