媳妇的比亚迪秦又又坏了,EV受限

楼主(2023-02-03):
媳妇的比亚迪秦又又坏了,EV受限,,又要自己修车了,检查发现PTC水加热器总成漏水引起保护高压电池组互锁,拆下PTC加热器总成发现是维修过的,前车维修只是用胶粘补,现在胶崩壳了又漏了,还有壳体底部中间位置也漏,索性车床直接加工了一个螺纹嘴装上,并图涂上704硅橡胶

网友A:
大佬,你这是买个专门用来修炼技能车啊

楼主:
加热铝芯体有轻微腐蚀,清理一下重新喷了点漆

网友B:
转入新能源行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你这是买个专门用来修炼技能车啊

我不喜欢折腾,去外面修车的钱都苦不来,自己有的是时间,被迫的 不自己修咋整?

网友C:
电工转行修电车优势很大啊

楼主:
缸体渗漏处补上704硅橡胶

网友:
这也就是老吴啊,换别人妥妥的学费啊。

网友:
卖的越多,修起来就越爽.....混动变速箱维修才是大坑了哦!

网友D:
比亚迪混动车变速箱坏很常见,主要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暴力开车所致。本身变速箱扭力不够做的这么小还整天宣扬百公里加速,也真是醉了。坏就是变速箱机械部分疲劳打坏没别的原因,已经太常见了,慢点开就可以,要控制自己不能急加速,一次都不行。电器上也差不多,除了防护太次导致进水外就是功率部分烧坏,本身没这么大能力还整天吹牛是广东产品的通性,哪个部分都要用到极限,丝毫不给自己留半点余量,随时把自己逼上绝路。你说也没有人逼他啊,干什么非要自己逼自己呢,究其原因就是一个心理问题,总想以10块钱的东西拼别人几十块钱的东西以突出性价比,达到提高自己打压同行的目的。加上现在大多数买车的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线性,总以为6秒提速比7秒要高级要牛逼,实际上是没开过好车不能理解。我总是让身边的人体会什么叫线性,4秒到加速到50绝大多数车做得到,但能不能再4秒完成50到100呢,能不能4秒完成100到150呢,这时候你会发现只有6缸的车才能8秒完成0到100线性加速只有8缸的车能完成0到130的线性加速,发动机才是车的灵魂,整天想弯道超车见到困难就躲,是中国产品不能进步的核心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比亚迪混动车变速箱坏很常见,主要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暴力开车所致。本身变速箱扭力不够做的这么小还 ...

你这么说我还是不要换车了,开我的天籁V6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比亚迪混动车变速箱坏很常见,主要的问题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暴力开车所致。本身变速箱扭力不够做的这么小还 ...

老款秦换了三个变速箱的路过。已经很注意油门踩慢点,只是延缓,该坏还是坏。我觉得问题出在能量回收上,还不让关闭。你想啊,电动机从驱动突然变拖动,能不打齿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款秦换了三个变速箱的路过。已经很注意油门踩慢点,只是延缓,该坏还是坏。我觉得问题出在能量回收上, ...

还好没入汉字坑,我再观望观望。

网友:
草,我还对唐看了几天网站与论坛,好在钱包的余额打醒了我
还是再开几年我的瑞虎7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么说我还是不要换车了,开我的天籁V6

6缸天籁不是大沙发+摇摇椅吗?

网友:
这做工太差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款秦换了三个变速箱的路过。已经很注意油门踩慢点,只是延缓,该坏还是坏。我觉得问题出在能量回收上, ...

你把hev运动模式打开,然后起步都轻轻的点油门,每次都经历一下踩了不走然后忽的一下那种生不如死的感觉。这样虽然油耗提高到10个,省去了发动机突然启动的麻烦,但对变速箱会好一点。冬天我一直都这样开,不然发动机不启动外边冷里边暖风都没有。我当年那个大切也就几百牛,但看看大切的变速箱再看国产车的就和玩具一样能不坏吗然后国产车一水的双离合什么玩意。身在中国也只能是忍了,我们和国外比唯一的好处是吃的稍微丰富一点,别的没有一样行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老款秦换了三个变速箱的路过。已经很注意油门踩慢点,只是延缓,该坏还是坏。我觉得问题出在能量回收上, ...

15年老款唐dm,目前ev行驶12万多,混动行驶接近3万,目前坏过以下部件
1 提车几天后发现pm2.5检测无效,4s发现采集气管脱落,接上后解决。
2 提车几个月后出现前轴异响 ,4s更换解决
3 提车半年,4S通知升级,更换电液模块
4 3年左右空调管漏氟,售后解决
5 3年左右和楼主类似的PTC加热坏,售后解决
6 3年左右充电模块坏,售后解决
7 3年左右电池衰减,4S更换一返厂拆修重新配对的电池(更换后的电池一直用到现在,感觉比刚出厂的电池好用,可能是经过充分老化后配对的缘故吧)
8 第4年大概1个月未动车,12V小电瓶(锂)衰减,车机异常,保内售后更换。
9 第4年后左右门内部挡板附近两块饰面板锈蚀,保内售后更换
10 第6年左右后减震漏油,自费800更换
11 第6年后左右减震拉杆胶套老化开裂,无单独配件胶套出售,只能连同铸铝拉杆一起换总成,自费500.
12 目前前减震状态不佳,估计半年内要更换减震,胶套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入新能源行业

不是油车?

网友I:
引用 网友H:
15年老款唐dm,目前ev行驶12万多,混动行驶接近3万,目前坏过以下部件
1 提车几天后发现pm2.5检测无效,4 ...

这车不省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车不省心啊。

目前还可以忍受。

准备开到报废……

网友J:
引用 网友F:
老款秦换了三个变速箱的路过。已经很注意油门踩慢点,只是延缓,该坏还是坏。我觉得问题出在能量回收上, ...

换一次变速箱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6缸天籁不是大沙发+摇摇椅吗?

是的,不过太老了,2.5V6+CVT  听说是  非常线性  就怕CVT 坏

网友D:
BYD绝对是垃圾,该做的一点做不好,整天在忽悠外观忽悠灯。配件极贵,车主也不敢卖车,因为卖几个钱倒是没什么,但买车的人由于买的不是新车就损失了一切的售后保障。这些年更可气,变速箱直接就取消了,简直是破罐子破摔搞了一个dmi,你只有买了才能知道他们是多不要脸。说我们花这么多钱买进口车冤不冤实在是冤死了,但比这样受骗上当感觉好一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车不省心啊。

我保内换了三个变速箱,一次全部电池,两个车载充电机,一个壁挂充电器,一个多媒体总成,升级固件N次。
现在过保了,这个变速箱更换后第三年了,异响有点大了,估计也撑不了多久了,还好这个通病现在三方维修机构也会修了,需要换变速箱内的电机传动齿轮组,估计需要几K。小锂电池不行了(经常提示从大电池充电),一直没换过,这个可以理解,原装据说需要2K多。目前有很多三方维修电芯的,就是拆开把单体锂电池换了。不知道楼主有没有研究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换一次变速箱多少钱?

保内换,不要钱,就是需要订货,然后给你安装,大概需要半个月,我最后一次是出保前一个月去换的,当时异响有点大,4S也没有废话,直接给换了,说以后就要自费了。现在过保了,看一些维修视频得知三方维修厂很多会修这个通病了,就是要拆修变速箱,估计需要好几K。4S换变速箱+工时费估计不低于1W。

网友:
引用 网友D:
BYD绝对是垃圾,该做的一点做不好,整天在忽悠外观忽悠灯。配件极贵,车主也不敢卖车,因为卖几个钱倒是没 ...

变速箱这个通病要是在国外早就强制召回了,或者要求终身免费售后。这个问题BYD解决不了,就变相公关解决。最老款是双离合,后来改款换成AT,估计都搞不定,现在给取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保内换了三个变速箱,一次全部电池,两个车载充电机,一个壁挂充电器,一个多媒体总成,升级固件N次。

你可以测试一下车子充满电后,这个小锂电池上的电压是多少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保内换,不要钱,就是需要订货,然后给你安装,大概需要半个月,我最后一次是出保前一个月去换的,当时异 ...

比亚迪秦到手变速箱保几年?

网友:
当年买车也考虑比亚迪,毕竟便宜,不过做过几次开比亚迪跑黑车的说了不少比亚迪车的问题,果断买了本田小车;到现在10年了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没换,除了去年换了个电瓶,其它的都没换过,省心不少哇

网友:
引用 网友J:
比亚迪秦到手变速箱保几年?

旧款是6年15万公里,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H:
15年老款唐dm,目前ev行驶12万多,混动行驶接近3万,目前坏过以下部件
1 提车几天后发现pm2.5检测无效,4 ...

BYD的品控,不行的。吉利、长城之流还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这么说我还是不要换车了,开我的天籁V6

这个是以前很想买的一辆车。
动力不错,质量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工转行修电车优势很大啊

非常大啊,简单培训一下 就可以开汽车修理店了

网友K:
BYD的DMI技术去年很火,最近也在看相关车,有两个娃,想换辆空间大的家用SUV。本来很看好唐DMI,号称公路坦克,可油可电,7座,空间大,配置丰富,价格也能接受。后面看到不少反馈质量问题的,可靠性真的还有待验证。家用最主要的是要省心,配置丰富功能齐全但爱坏,老要修就很麻烦,时间也是成本啊。目前在开的15年的卡罗拉,纯买菜车,日系车抠成本也确实厉害,配置很简陋,皮又薄,隔音差,还貌似是三缸机,但开了快8年了,只有首保在4S,后面都是1万公里一次换机油机滤,自己换空气和空调滤芯换雨刷胶条,追过尾也被追过尾,现在偶尔会有中控异响。我要求不高,总觉得就是个代步工具,工具服务于人,可靠耐用是基本要求。至于安全,有各种主动被动安全各种辅助驾驶当然更好,但防御性驾驶也是必须的。
其实也能理解,配置简陋,功能少,意味着没有那么多复杂的控制逻辑和电子器件,出故障的总体概率就要低许多。
BYD的三电技术确实有其优势,但可靠性目前来看确实不太好。虽然量是上去了,但品控不抓好,公关再厉害,坏了口碑就难了。有心想支持一把国产,过个年把再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K:
BYD的DMI技术去年很火,最近也在看相关车,有两个娃,想换辆空间大的家用SUV。本来很看好唐DMI,号称公路坦 ...

15年的卡罗拉是1.2t,四缸机。卡罗拉前两年才出三缸机,1.5排量,丰田用来试水的销量很小。

都说日系车皮薄车身轻,但你去比较一下,同级别的合资车,丰田车并不轻。

配置低、功能少,所以问题少。但ecu、变速箱、安全、油路水路等等基本功能一样有,丰田车这方面基本没问题,别的车不一定,比如德系漏油漏水很常见。
不过丰田车参数比较保守是真的,性能一般。

为什么我这么清楚呢?我的就是卡罗拉,你车的上一代,开了12年多,17万公里,基本没修过,以前经常泡卡罗拉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L:
15年的卡罗拉是1.2t,四缸机。卡罗拉前两年才出三缸机,1.5排量,丰田用来试水的销量很小。

都说日系车 ...

我说错了,车是15年买的,但车型应该是14年的,1.6L自吸的,第一台车,都没了解过什么三缸四缸悬挂这些概念
不过风里来雨里去,开了也快8年,10万公里了,除了追尾就没进过修理厂,全车灯泡都没坏过一个,也从没有被车扔在半路上的经历。
作为家用买菜车,我觉得确实比较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K:
BYD的DMI技术去年很火,最近也在看相关车,有两个娃,想换辆空间大的家用SUV。本来很看好唐DMI,号称公路坦 ...

其实开车最怕车坏在路上。

网友D:
不知道有人说byd的3电有优势是根据啥,有优势能进水吗。说那个该死的输入轴采用的内外花键的方案,但由于硬度精度都不够很快就被磨坏了,光踩油门不走。离合器那叫一个粗糙动不动就锈死,我一看里面齿轮全都不合格,滚完了就完了没经过精加工工艺处理。说三电好,动不动就自燃了小命都给你夺走。反正当我看修理厂有人把发动机端下来换输入轴的时候我就仔细看了一下零件的加工工艺,实话说真不咋样比不上30年前的桑塔纳,就这种机械状态还整天吹加速是多少秒这不是要人命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有人说byd的3电有优势是根据啥,有优势能进水吗。说那个该死的输入轴采用的内外花键的方案,但由于硬 ...

比亚迪三电的优势是靠各种媒体自媒体以及海军铺天盖地的洗脑给强行灌输的,每年几十亿的公关营销费才是真正的优势。

网友(2023-03-05):
引用 楼主:
加热铝芯体有轻微腐蚀,清理一下重新喷了点漆

是用wd40清理么

网友:
想省心就买雷克萨斯(有低配版本),六年20万公里免费保养,质量是日系老大丰田的升级版,已经到天花板了,七八年就花了几百块用在保养上(纯粹是打车钱),比较过几辆朋友开了十几万公里的车,都像破罐头,又肉又响。只有雷克萨斯才像新车一样性能

网友M:
我的卡罗拉开了18万公里,一次故障都没有。只换了一个电瓶,被4S店忽悠的,轮胎换了4条。

网友J:
引用 网友M:
我的卡罗拉开了18万公里,一次故障都没有。只换了一个电瓶,被4S店忽悠的,轮胎换了4条。

18万公里,开了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J:
18万公里,开了几年?

开了5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