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420 的RAID6 ADG实测:在GEN7服务器上是可以扩展增加硬盘数量的(2楼:Adaptec ASR-6805的方法)

楼主(2023-02-04):
不能使用阵列卡的BIOS下操作。阵列管理下,找不到刚接上去的硬盘,也找不到扩展的入口。

需要进入到Win7,启动HP 阵列卡的管理软件。

有4个操作:❶扩展阵列、❷等待转换完成、❸扩展逻辑驱动器、❹重启电脑。

❶扩展阵列

❷等待转换完成

系统自动进入“转换”,会显示“转换完成百分比”。这个工作比较长时间,136G的硬盘都要差不多1小时,8T硬盘看来得24小时了。

只能等,没有任何办法。之前的阵列仍然可以正常读写,也不会造成什么妨碍。

❸扩展逻辑驱动器

上面转换完成后,系统会自动进入奇偶校验,这个也需要1小时(136G硬盘)。这个不需要等待。直接做下一步:

这时会出现“扩展逻辑驱动器”, 点击执行:

❹重启电脑

必须重启电脑,Windows磁盘管理才能看到新增的“未分配空间”。

使用“扩展”,将两个分区连接在一起。

楼主:
注意:adaptec ASR-6805的也是bios下无法操作,必须Win7下面的web界面管理界面。扩展逻辑驱动器与 扩展阵列 两步一次就完成。

登录账号和密码使用Win7的管理员:

然后,课余在这个界面看到转换的百分比。

建议直接到阵列的bios看进度,更直观(上面HP P420 BIOS看不到进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注意:adaptec ASR-6805的也是bios下无法操作,必须Win7下面的web界面管理界面。扩展逻辑驱动器与 扩展阵列 ...

P420的6块4T盘加一块,GEN8上面,那速度慢的怀疑人生。
12小时了,才8.8%

楼主:
引用 网友A:
P420的6块4T盘加一块,GEN8上面,那速度慢的怀疑人生。
12小时了,才8.8%

过几天去检查就行。这个急不来。

要急的话只能删掉阵列重建。

楼主:
给我的真实机器的raid6 adg 增加硬盘。(P420卡)

增加一个3T硬盘,15分钟转换了0.15%  ,算起来55小时才能完成。

楼主:
现在4个小时,完成了不到5%。

算起来要80小时..... 幸亏阵列还能正常使用,等几天就好。

楼主:
6.25%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4个小时,完成了不到5%。

算起来要80小时..... 幸亏阵列还能正常使用,等几天就好。 ...

买个16T的,不用那么痛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16T的,不用那么痛苦

我这是raid6, 可以坏2个硬盘仍然能工作的。你一个16T坏了,数据就没有了。

我另外一台8T * 8 硬盘组成raid6。  按这个使用速度,我这辈子肯定用不完。

还有一台。

我总共有3台数据备份服务器。都是硬raid6。

这3台机前后花了几万元的(2014年开始使用这个备份方案)

我的备份方案,比你单个16T硬盘可靠1万倍(没有夸张,肯定有1万倍)。

你不觉得自己肤浅,不是跟我在一个层次上的?

网友C:
老大你的卡后台重建速度慢看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设置,我的是LSI卡,默认后台重建和初始化粒度是30%,我调整到90后重建速度明显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大你的卡后台重建速度慢看有没有类似这样的设置,我的是LSI卡,默认后台重建和初始化粒度是30%,我调整到 ...

应该有。不过我没有兴趣修改这些参数。又不是等着开饭,慢就慢,无所谓了。

另外LSI的卡名声好像不太好,一般性能都比较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有。不过我没有兴趣修改这些参数。又不是等着开饭,慢就慢,无所谓了。

还行吧,没觉得很慢,以前的IBM,DELL都是lsi oem的,应该没太大问题。就是芯片发热量巨大,没风扇不行。

楼主:
26%。

看来需要整整4天。

楼主:
我刚才又通电时候,加上了最后一块3T硬盘。

上一块的扩展重建目前29%,估计3天后才做完。我到时会在广州,可以远程操作加入最后一块硬盘。

网友D:
弱弱的问,扩展过程中能不能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弱的问,扩展过程中能不能重启?

等等。我马上测试。

半小时后告诉你结果。我有测试的机器和测试的硬盘。

楼主:
引用 楼主:
等等。我马上测试。

半小时后告诉你结果。我有测试的机器和测试的硬盘。 ...

结论来了: 重启甚至突然断电,都不会破坏扩展重建。

这是我加入一个136g硬盘,转换完成7%的时候关机。

重新开机,到bios查看,阵列正常:

再进入Win7,看到进度已经9%了。(只要电脑开机,就算在bios状态,转换也会继续,因为这是硬件raid6)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结论来了: 重启甚至突然断电,都不会破坏扩展重建。

这是我加入一个136g硬盘,转换完成7%的时候关机。

看来阵列卡真是强大,搞得我也想入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阵列卡真是强大,搞得我也想入坑了

服务器使用的硬件raid,高度可靠。设置好之后无需维护。同时损坏3个硬盘数据才丢失。

同时损坏3个硬盘的几率有多高?

而且我不止一台机器,一台坏了,还有另外一台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服务器使用的硬件raid,高度可靠。设置好之后无需维护。同时损坏3个硬盘数据才丢失。

同时损坏3个硬盘的 ...

还有异地容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异地容灾

是的,东莞广州都有部署。

楼主:
终于转换完成。

又开始重建....(之前测试没有发现有这一步)。幸亏还比较快,估计几小时OK。

网友E:
你用的阵列卡有链接么?网上一搜规格还挺多了,不知道怎么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用的阵列卡有链接么?网上一搜规格还挺多了,不知道怎么选择

我的其它帖子有。

楼主:
引用 楼主:
终于转换完成。

又开始重建....(之前测试没有发现有这一步)。幸亏还比较快,估计几小时OK。

看来这个重建起码8小时。

楼主:
做完重建了。出现了“扩展逻辑驱动器”。执行。重启。

看到3T“未分配空间”了。使用扩展卷,将未分配空间扩展到原来的阵列空间上。

楼主:
继续扩展阵列,加入第8个3T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