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客路由的 OpenWrt 测试,基于香橙派:Zero Plus、One Plus、R1 Plus LTS

楼主(2023-02-04):
春节长假在家里因躲避疫情不出门无事可做,于是把几个 Pi 翻出来折腾 OpenWrt,家里的联通宽带是 300M 的。

先后在香橙派的 Zero Plus(H5)、One Plus(H6) 上做了测试(都是单网口,所以添加了一个 USB 的千兆网卡)。

OpenWrt 功能的确强大,用它就可以代替 CoreDNS 和 frp 了,不用另外架设服务器。

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开启 Samba 和 Mount-cifs 服务后会随机死机,但当时用了不安全的扩容方式(官方固件只有 100MB 可用空间),还装了很多暂时用不上的服务。

在发生多次不明死机后,尝试着慢慢卸载掉一些服务,对宕机的确有改善,但无法根除,最长是过了一夜后还是宕机了。

在经过一番网上搜索后,可能是内存泄露问题,与 Samba 相关联的一些服务有关系。还有额外的网络安全协议服务似乎也有嫌疑(不是防火墙)。

当时的网速测试结果是:

主板自带的网口用于内网(LAN)速度毫无疑问的符合千兆传输速度,很稳定。

但因 Zero Plus(H5)、One Plus(H6) 的 USB 是 2.0,USB 千兆网卡(外网 WAN)跑不到全速,峰值最高勉强在 17MB ~ 18MB 左右。

随后在长假一过时就买了香橙派的 R1 Plus LTS(RK3288)。

R1 是专门用来做路由器的,所以有两个千兆网口:一个是 Soc 自带的 ,另一个是通过内置的 USB 3.0 扩展的。

经过测试,USB 3.0 扩展的网口应付 300M 的宽带接口毫无压力,从监视数据中甚至能看到冲到 50MB 之上的传输峰值。

固件的说明

Zero Plus、One Plus 的固件是 OpenWrt 官方提供的标准固件,需要自己操作扩容和安装 web UI(luci、luci-i18n-base-zh-cn)。

而 R1 Plus LTS 用使用了 OpenWrt 官方缺少的设备驱动程序,所以固件是香橙派提供的,版本要低 OpenWrt 固件一个级别,好处是:

自动按照 TF(SD) 卡最大容量扩容,自带 web UI(luci),但中文包 luci-i18n-base-zh-cn 要自己装。

目前用了几天系统表现稳定,资源占用率极低。在 Htop 上很少看到超过 10% 的 CPU 占用率,内存占用也极低。

准备用一段时间后,摸熟了各个插件的功能再慢慢添加各项服务。

网友A:
zerotier插件值得一玩,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zerotier插件值得一玩, 大佬

谢谢兄弟的提示,自己去找、去测试要花费很多精力呢,感谢!感谢!

网友B:
我有几个极路由,当时都刷了geewan的固件,
不知道咋样可以刷到OpenWR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几个极路由,当时都刷了geewan的固件,
不知道咋样可以刷到OpenWRT。

看看 OpenWrt 官方有没有支持,在它官网搜一下型号?

按照型号搜索:https://firmware-selector.openwrt.org/?version=22.03.3

所有硬件的表格:https://openwrt.org/toh/views/to ... nt%20rel_%3D22.03.3

然后下载对应的固件,我的香橙派都是使用 TF 卡的,所以烧录极其简单。

路由器稍微麻烦一点,烧错了可能会变砖:

https://openwrt.org/docs/guide-quick-start/factory_installation

网友C: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wifi,像这些板子wifi都不怎么样,更别提wifi 6了,之前玩过一段时间在树莓派上跑openwrt,自己编译固件,但是想实际当路由器的话,wifi确实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wifi,像这些板子wifi都不怎么样,更别提wifi 6了,之前玩过一段时间在树莓派上跑openwrt ...

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将家里原来的路由器当作子路由,用它们做 WiFi。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的,所以我将家里原来的路由器当作子路由,用它们做 WiFi。

那也有另外的问题,这些板子都没有2个千兆口,因为一个接光猫,一个接路由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也有另外的问题,这些板子都没有2个千兆口,因为一个接光猫,一个接路由器。 ...

有 USB 千兆网卡,之前测试了,因为板子上 USB 2.0 口本身的限制,勉强能跑到 150M ~ 180M。

后来买了香橙派 RE Plus LTS,它就是自带两个千兆网口,其中一个是用 USB 3.0 转的,能跑千兆。

网友D(2023-03-10):
frp不是也要配一台公网服务器么

网友(2023-08-17):
引用 网友D:
frp不是也要配一台公网服务器么

楼上说的 zerotier 好像不需要公网IP,不知道这个插件啥原理。贴个地址:https://www.zeroti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