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系列和STM32G系列待机功耗对比

楼主(2023-02-04):
L系的同比待机功耗还高,价格还贵,还有必要用L系列吗?

网友A:
一个开了lsi wdt行对不上呀

高温下电流差距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开了lsi wdt行对不上呀

哦,这样啊,那个逗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样啊,那个逗号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很多欧洲国家习惯用逗号做小数点? - 知乎

意法半导体 没毛病

楼主:
好吧
3.141,159,26
3,1415926

转载:

不同地区用不同的符号来表达小数点。国际上使用阿拉伯数字主要的两个小数点符号为“句点”和“逗号”。汉语地区和大多的英语地区都使用“句点”,但是大多的其他欧洲国家和其前殖民地都使用“逗号”。由于小数点符号的习俗影响其他数字分位符号的选择,如千分位符号,所以这条目也覆盖其它数字分位符号的话题。
. 历史:
在中世纪欧洲,印刷发达之前,数学学者用画在整数上的字上线来分别整数和小数部分。这是从印度数学留下来的传统。此传统当时的普遍是受波斯数学家花拉子密的影响。之后,用短竖线来分离整数和小数慢慢流行了。当印刷排版时,用文字的逗号(,)或句点(.)比较方便印刷。
在法国,句点已经被用于罗马数字的排版,所以逗号被选来用小数点。许多其他国家也跟随着用逗号作小数点。这此习俗后被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化。
但是,英语国家当时已经用逗号来做千位数分号。美国选择了句点作小数点。英国选择了中间点(间隔号)小数点作小数点,如果排版时没有中间点,句点也可以暂时代替。当时英国的方式在国际上比较明确,因为欧洲大陆使用的几乎与美国相反的习俗。但是,由于中间点已经在数学界被用来表示乘法,国际单位制拒绝了使用中间点为小数点。用句点来做小数点没有被拒绝。英国的在二十世纪开始使用美国的习俗。
. 数字分位符号:
为了方便阅读小数点前后的数字可以被分组,由于国际上语言里最常见的数字读法是千位分位,写法的分组也是在千位数上。如果当地习俗是用句点作小数点,千位的分号一般是逗号或空格。如果习俗里小数点是逗号,千位分号一般是句点或空格。国际标准建议用空格。这些写法在国际上比较含糊:“12,345”、“12.345”、“12,345.678”与“12.345,678”。
. 以下是不同国家的数字写法比例,包括小数点和数位分号:
法国、芬兰、匈牙利、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和加拿大法语地区:1 234 567,89
德国、荷兰、比利时、丹麦、意大利、罗马尼亚和欧洲大多地区: 1 234 567,89 或 1.234.567,89(笔迹也可能会写成1·234·567,89)
瑞士德语地区:1'234'567,89
澳洲、加拿大英语地区、日本、南北朝鲜、马来西亚、新加坡、英国、和美国:1,234,567.89 或旧写法 1,234,567·89; .
国际单位制:1 234 567.89 (句点地区) or 1 234 567,89 (逗号地区)
中国,逗号有的时候被用来做万位数分号:123,4567.89,因为汉语数字的读法是万位数为一组。
印度,因为数字读法用“拉克”(十万)和“克若尔”(千万),数字标法用不对称的数位分离,如,三千万(3克若尔)会被写成3,00,00,000。
用逗号为小数点的国家,一般把句点小数点称为“国际”标法因为计算器普遍使用句点小数点。通用的操作系统让用户在控制台里选择小数点符号。非国际化的程序排版引擎可能不支持此符号选择
. 句点
以下国家或地区使用句点来表示基点:
澳洲、汶莱、博茨瓦纳、加拿大英语地区、香港、中国、印度、爱尔兰、以色列、日本、韩国、朝鲜、马来西亚、墨西哥、纽西兰、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新加坡、斯里兰卡、台湾、泰国、英国、美国
. 逗号
以下国家或地区使用逗号来表示基点:
阿尔巴尼亚、安道尔、阿根廷、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喀麦隆、加拿大法语地区、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智利、哥伦比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法罗、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格陵兰、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共和国、摩尔多瓦、荷兰、挪威、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南非、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乌克兰、乌拉圭、委内瑞拉、越南、津巴布韦

网友B:
待机模式只是一方面吧,还有运行模式,低功耗运行模式,另外还有唤醒速度差异。不是简单的看一组数据的,另外G0系列功耗确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待机模式只是一方面吧,还有运行模式,低功耗运行模式,另外还有唤醒速度差异。不是简单的看一组数据的,另 ...

是的,还有低功耗运行,唤醒的时长(如果需要频繁唤醒),
G0的工艺制程更小吧?会更省电吧吗?

除了穿戴产品,一般的产品,只是要求在待机模式下省点就可以了。

STM32L0的0.29uA,相对,STM32G0的0.9uA,也是低不了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还有低功耗运行,唤醒的时长(如果需要频繁唤醒),
G0的工艺制程更小吧?会更省电吧吗?

先进制程能耗比提升,漏电增加?

当然,1uA的电流,CR2032,算上自放电都差不多能用20年
板子上无源器件漏电加起来都可能不止1uA了

网友C:
L系列,内部有真正的eeprom,
G系列不知有没有?

网友D:
G0的我们做过低功耗产品,进入深睡后所有IO要配置输入,不然功耗降不下来,电平保持会影响功耗,低功耗单片机基本都没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G0的我们做过低功耗产品,进入深睡后所有IO要配置输入,不然功耗降不下来,电平保持会影响功耗,低功耗单片 ...

请教下低功耗mcu相比普通mcu有啥特长?比较进入standby状态的功耗意义大么?看有些低功耗mcu,在使用lsi时也能保持串口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低功耗mcu相比普通mcu有啥特长?比较进入standby状态的功耗意义大么?看有些低功耗mcu,在使用lsi ...

我的理解是低功耗单片机的运行功耗低,在deep sleep模式下保持输出有优势,还有些比如LPTIM可以低功耗计数,I2C支持地址匹配唤醒,LPUSART这些外设功能更多,看你们产品的功能了,比如做传感器类的又得低功耗状态下支持地址匹配唤醒肯定首选低功耗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G0的我们做过低功耗产品,进入深睡后所有IO要配置输入,不然功耗降不下来,电平保持会影响功耗,低功耗单片 ...

io 外面悬空不接东西,睡眠时此 io push-pull 输出会增加很多功耗?请问增加多少?还真没注意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F:
io 外面悬空不接东西,睡眠时此 io push-pull 输出会增加很多功耗?请问增加多少?还真没注意这个 ...

不同的引脚增加的不一样,正常深睡后整机20uA吧,有的引脚配置输出后可能100多uA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引脚增加的不一样,正常深睡后整机20uA吧,有的引脚配置输出后可能100多uA ...

对于我好几个品牌的mcu的经验来说,在睡眠状态下对于悬空io的处理,设置数字输入输入(开启上拉或下拉均可),和设置推挽输出(输出1或0均可),对电流几乎没影响的。
    你说的设置成输出会增加电流,是不是那个管脚拥有某些很特殊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于我好几个品牌的mcu的经验来说,在睡眠状态下对于悬空io的处理,设置数字输入输入(开启上拉或下拉均 ...

没有深入研究,官方给的例程给的方式就是这样的,也确实得这样功耗才能最低
LL_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LL_GPIO_PIN_ALL, LL_GPIO_MODE_ANALOG,
                                         LL_GPIO_SPEED_FREQ_HIGH, LL_GPIO_OUTPUT_PUSHPULL,
                                         LL_GPIO_PULL_NO, LL_GPIO_AF_0

网友:
引用 网友C:
L系列,内部有真正的eeprom,
G系列不知有没有?

G0没有EEPROM,用起来有点难受要用flash模拟,不过官方有开源模拟库可以用。看在G0相对于L0的价格和供货好的份上忍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