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raid6扩容(硬盘容量提升,硬盘个数不变)

楼主(2023-02-05):
半夜开车回公司仓库,拿6个73G的sas硬盘。

我上次拿了8个137g 硬盘回家。

准备先建一个4硬盘(73G)的raid6。

然后,一个一个硬盘的更换成136G(为安全起见,重建完成才换另外一个)。

因为raid6 同时损坏2个硬盘也不会损失数据,所以,一个一个硬盘更换,是安全的。

全部硬盘更换成136G后,应该使用阵列逻辑驱动器扩容,就可以全容量的使用新硬盘。

测试平台是 HP GEN7 , adaptec asr-6805 阵列卡。

楼主:
阵列卡故障,散热片掉了。要修好才能继续测试。

这种没有螺丝固定的散热硅胶应该买哪一种?adaptec 6805阵列卡上面的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708

楼主:
因为2楼adaptec 6805卡的故障,改为使用HP P420测试。

在阵列的bios里面,为4个73GB sas硬盘建立raid6(adg)。

题外话:这4个硬盘之前使用adaptec 6805建立过raid6-rs。adg和rs完全无法兼容,所以,换成p420卡后,需要重新建立阵列。

windows hp阵列 管理软件,看到的是这样的:

楼主:
拆走托架7的73G硬盘

换成146G。

楼主:
系统自动重建。因为我使用最小的硬盘(73G/146G)做测试,所以重建速度非常快。大概6分钟3?秒就做好。

楼主:
上面重建完成后,按上面方法,更换托架6的73G为146G.

楼主:
更换托架8的硬盘。

楼主:
将最后的托架5也更换成146G.

楼主:
然后,会出现“扩展逻辑驱动器”。按缺省最大容量分配就行:

楼主:
做完扩展逻辑驱动器,不需要等待,马上去看windows磁盘管理。发现没有变化:

必须重启电脑。

然后才能看到“未分配”空间。使用“扩展”

楼主:
更换阵列大容量硬盘的工作已经完成。

查看之前拷进去的测试数据,没有丢失。

网友:
恭喜,成功了!

楼主:
进入阵列的bios,可以看到之前的4个73g组成的raid6,已经转换成4个146g组成的raid6。

成功!

网友A:
升级硬盘吧,8t空气盘让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硬盘吧,8t空气盘让给我。

现在咸鱼6T SAS 200元就可以。

如果建raid6, 这些硬盘已经足够可靠:只要收到货马上扫描一次,没有问题就不会有问题。

raid6 坏2个硬盘仍然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咸鱼6T SAS 200元就可以。

如果建raid6, 这些硬盘已经足够可靠:只要收到货马上扫描一次,没有问题 ...

已有6个8T,再买6T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有6个8T,再买6T不划算。

8T咸鱼要500。全新才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