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没有螺丝固定的散热硅胶应该买哪一种?adaptec 6805阵列卡上面的

楼主(2023-02-05):
刚才测试阵列硬盘容量扩展,发现阵列卡老实死机。

拆下来发现散热片掉下来了。

这个散热片没有任何螺丝固定,看来必须是散热硅胶固定了。

使用什么硅胶?

求京东自营(京东发货)的推荐。

网友A:
我一般用卡夫特K-5204K:https://i-item.jd.com/100000484583.html

话说居然靠硅胶将这么大的散热片粘在FC-BGA上?怎么觉得不太靠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卡夫特K-5204K:https://i-item.jd.com/100000484583.html

话说居然靠硅胶将这么大的散热片粘在FC ...

这是厂商送货的,好慢。

能帮忙找一下自营并且官方发货的?

有没有进口的?我担心国产胶水粘不可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用卡夫特K-5204K:https://i-item.jd.com/100000484583.html

话说居然靠硅胶将这么大的散热片粘在FC ...

结构强度确实不靠谱,这不掉下来了。这种服务器用的卡也这么玩,要是商业上出现这个突然掉了过热停机或者损坏了服务器主板,那损失惨重牌子砸了。应该用带弹簧的螺丝钉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强度确实不靠谱,这不掉下来了。这种服务器用的卡也这么玩,要是商业上出现这个突然掉了过热停机或者 ...

我在网上找到带风扇的图片:

风扇是固定在散热片的四个螺丝。散热片上的四个螺丝有牙,通的,2.5mm 螺丝。

但pcb上竟然没有散热片固定孔。

所以这块卡,散热片是通过胶水跟芯片粘合,没有螺丝固定。

网友:
不如,四个角点一坨硅胶固定,中间散热用导热硅脂。重物压一下待硅胶固化就可以用了。

网友:
我看到了没焊的3个电容的焊盘, 能否焊上钩子?

楼主:
不搞了。卖家也不知道怎样搞,他换一张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找到带风扇的图片:

4*4CM风扇孔位对的上,M2.5的螺丝,完美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