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开的端子好像也不是纯铜的,有规定铝线不能直接进空开?

楼主(2023-02-05):
只是家用用途。

电表后面有1米多铝线,更换难度比较大,所以铝线跟后面铜线对接。
考虑到铜铝的电化学作用,我也是用了铜铝端子,够结实耐用。

不过铝线是直接进到电表后面的空开的,没有转换端子的,没有液压钳这工具。
我看了下我手头正泰的端子,U型部分是铁的,磁铁能吸住,上面一字部分像是铜的,磁铁吸不了。
像这些空开端子,并不是纯铜的,直接压紧铝线,还用考虑电化学反应?

网友:
实际都是直接接上,没水不潮湿也没氧化啥的

网友A:
你这铜铝过度做的很好,就是接这么细的先用这个有点太大了成本也高,但是接触会做的比较好。可以用这种小线线接线过度更加顺滑然后用防水胶带包起来,外面再接普通胶带包裹然后可以放心丢水里浸泡着都没事了。这里用水下胶带主要是保护铝接触面不接触水分,大大延长铝接头可靠性。

开孔那个端子的框框是铁的,螺丝铁的但是里面与线接触的上面舌头是镀锡黄铜合金可以接铝线或者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铜铝过度做的很好,就是接这么细的先用这个有点太大了成本也高,但是接触会做的比较好。可以用这种小线 ...

房子是9年前盖好的,线路都是请人安装的。
过了6年一个电表烧过空开,自己没拆开电表箱看,估计也是有一段铝线造成的。
过了9年另一个电表出来的是铝线,然后跟铜线扭紧绞合地方不通电了,就换了楼主位这专门的铜铝连接件。

这么看的话,铝线即使在电表箱里接空开,也是有隐患的,就算不考虑化学反应,但是铝软压紧后变形,隔几年得拧紧一次螺丝,免得接触不良。

还是一次性搞好省事,买了几米10平方的铜线,准备将2个电表那些铝线都换掉。
铜线对铜线拧紧绞合,不搪锡,线头肯定会氧化,但是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大多数人铜线接头也是不搪锡的。

网友A:
硬铜线是用一根2.5单股硬铜线致密缠绕多圈后用一把老虎钳固定一端,用另一把尖嘴钳子顺着缠绕方向从头到尾均匀用力勒紧,只要用力适当会非常紧,铜线有很强延展性只要有顺序用力均匀稍微勒厉害了里面线芯都会勒细勒断,所以这么绕接会非常可靠。接头电阻比线本身还低很多。麻花绕接只适合两个单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铜线是用一根2.5单股硬铜线致密缠绕多圈后用一把老虎钳固定一端,用另一把尖嘴钳子顺着缠绕方向从头到尾 ...

我找到好几年前剩下的6平方铜线,没胶皮包着的线芯氧化了,很难用烙铁上锡。
虽然接头刚开始时候很新接触很好,久了也有些担心接触面氧化了,毕竟电工胶布想完全密封接头也做不到

网友:
会严格按国标,做In额定电流下的温升之类测试的(下次记得问下,从事低压电器产品开发的同事们),若是铝的,肯定扛不住融化了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