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认型号,称重设备ADC芯片

楼主(2023-02-05):
前端时间收了一个类似称重的板了 上面有个MSOP8的ADC是什么什么型号没查到
上面丝印是31010C1

网友A:
德国ZMD传感器信号调节芯片ZMD31010或者ZMD31050。
国产替换的也有,既然手里有实物产品,绘制原理图分析一下,也就差不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国ZMD传感器信号调节芯片ZMD31010或者ZMD31050。
国产替换的也有,既然手里有实物产品,绘制原理图分析一 ...

感谢

网友:
“请教坛友认型号”标题不合格。请自行修正。(注意:主题发出24小时后就不能修改帖子)

帖子标题必须能充分说明帖子的内容。如你要问AVR的ADC如何才能测量得比较准确,“AVR的ADC如何消除干扰测量得比较准确?”是合格的标题。不合格举例:
    1:小女子冰天雪地裸体跪求解决方法
    2:救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