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 这种二氧化碳传感器用什么连接器合适?

楼主(2023-02-05):
请问下, 我现在在用的二氧化碳传感器, 如左图.

因为传感器要用在冰箱里, 没有办法直接固定在PCB上, 请问有什么连接器可以把这个传感器连出来, 好看些.

目前的想法是:
1. 做一个PCB板
2. 将传感器焊接在PCB板上
3. 用类似航空插头的连接器来连接PCB上的触点

但是好像航空插头没法直接固定在PCB上?

请教下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
你图片那种也很low的,做的漂亮的是雷默插头,价格嘛

网友:
搜下金属电缆锁头

网友:
做个PCB,PCB上焊接传感器的插座,传感器插上,整套装置安装进不锈钢外壳里,可能右边的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这传感器500+,不知道效果如何
可以考虑用公母对接插座,直接电线打上母端子然后插到传感器上。

楼主:
嗯嗯, 多谢各位, 貌似确实没什么好的办法.
我看看能不能用热缩管缠下, 勉强用

网友:
航插的座可以焊接到PCB啊,参见各种焊台的接插件。右侧图的航插也就相当于转换一下了的。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25058657511
大概看了一下, 应该这种是可以的, 专门可以焊接到pcb上
多谢各位的建议

网友:
做什么产品啊 还要放在冰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