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IM可以升级到2022了,带和谐

楼主(2023-02-06):
做电力电子仿真,PSIM还是不错的,Matlab虽然也很香,但体积太大了,而且越来越大。
附件是种子文件,应该还可以下载。不行的话我再上传到网盘。

网友:
不错,终于可以用新版本了

网友:
非常感谢,终于可以用上新版本了,就用的是9.1.4。

网友A:
1. Run "altair_licensing.reg" and confirm to add info into Windows Registry
2. Reboot
3. Install Altair PSIM 2022.2.0 Win64
   In "Licensing Configuration" window select "Altair unit license"
4. Overwrite original <PSIM_2022.2> program folder
   (at setup by default C:\Altair\PSIM_2022.2 ) wiith cracked one
5. Enjoy

Cracked by TeAM SolidSQUAD-SSQ

按照里面的说明进行了安装,还是没有破解成功,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Run "altair_licensing.reg" and confirm to add info into Windows Registry
2. Reboot
3. Install Alt ...

抱歉,我是一次成功的哈,不能给你帮忙哈

网友B:
我的一直会跳出来 license setup的那个界面,这个改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直会跳出来 license setup的那个界面,这个改怎么搞

直接点击license path的选项,然后就可以看到ok键不是灰色的了,再点击就起动了。

网友C(2023-08-08):
楼主,下不了了,有没有网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下不了了,有没有网盘?

https://pan.baidu.com/s/1aqSMy2ENqqTdUsRnupNN0Q?pwd=pg9k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pan.baidu.com/s/1aqSMy2ENqqTdUsRnupNN0Q?pwd=pg9k

多谢,多谢

网友D(2023-10-18):
您好楼主,请教下PSIM SIMcoder里面全灰色咋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楼主,请教下PSIM SIMcoder里面全灰色咋回事?

要新建一个文件才行

网友: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您好,还是不行,左边框里没东西,等于上边还是灰色的。只有一个28004X的。

网友D:
最糟糕的是,连例程打开都是灰色,运行时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糟糕的是,连例程打开都是灰色,运行时提示错误。

是不是没有破解好,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没有破解好,我这边没有什么问题

好的,我再看看,谢谢。

楼主:
里面有个俄文的说明,你可以翻译了看看步骤

网友:
可以了,谢谢您。

网友D:
楼主在吗?我 用这个版本的自动生成代码的,然后导入到PROTEUS中,死活运行不了,能否帮我看看?或者另外您这里生成一个代码试试?我这里用的芯片是TMS320F28027。谢谢,用的是PSIM自带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吗?我 用这个版本的自动生成代码的,然后导入到PROTEUS中,死活运行不了,能否帮我看看?或者另外您 ...

抱歉,我用PSIM主要是做系统级仿真,没涉及到代码生成这一块,我也不太会怎么去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我用PSIM主要是做系统级仿真,没涉及到代码生成这一块,我也不太会怎么去操作。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