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K-DFPGL22G之FPGA开发指南_V1.0》第二十五章 HDMI方块移动实验

楼主(2023-02-06):
1)实验平台:正点原子紫光PGL22G开发板
2)购买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92368045899
3)全套实验源码+手册+视频下载地址:http://www.openedv.com/thread-340253-1-1.html
4)正点原子官方B站:https://space.bilibili.com/394620890
5)正点原子FPGA交流群:435699340

第二十五章 HDMI方块移动实验

在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我们成功地在显示器上显示出了静态的彩条图案。本章我们通过在屏幕上显示一个移动的小方块,来给大家演示如何使用HDMI接口显示动态图案。
本章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25.1简介
25.2实验任务
25.3硬件设计
25.4程序设计
25.5下载验证

25.1简介

我们在“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对HDMI视频传输标准作了详细的介绍,包括HDMI接口定义、行场同步时序、以及显示分辨率等。如果大家对这部分内容不是很熟悉的话,请参考“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的简介部分。
25.2实验任务
本章的实验任务是使用ATK-DFPGL22G开发板上的HDMI接口在显示器上显示一个不停移动的方块,要求方块移动到边界处时能够改变移动方向。显示分辨率为1280*720,刷新速率为60hz。
25.3硬件设计
HDMI接口部分的硬件设计原理及本实验中各端口信号的管脚分配与“HDMI彩条显示实验”完全相同,请参考“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的硬件设计部分。
25.4程序设计
图 25.4.1是根据本章实验任务画出的系统框图。其中,时钟生成IP核(pll_clk)生成1280*720分辨率所需的像素时钟75MHz、以及TMDS编码驱动IP核所需的像素时钟的5倍频率即75 * 5 = 375MHz。视屏驱动模块(video_driver)负责产生RGB时序,并输出来自RGB显示模块(video_display)的RGB数据。RGB数据被送入TMDS编码驱动模块(rgb2dvi_0)并最后输出到HDMI接口。

图 25.4.1 HDMI方块移动实验系统框图

在“HDMI彩条显示实验”中,我们利用RGB驱动模块输出的像素点的横坐标,在RGB显示模块中完成了彩条图案的绘制。而在本次实验中,为了完成方块的显示,需要同时使用像素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来绘制方块所在的矩形区域,另外还需要知道矩形区域左上角的顶点坐标。由于RGB显示的图像在行场同步信号的同步下不停的刷新,因此只要连续改变方块左上角顶点的坐标,并在新的坐标点处重新绘制方块,即可实现方块移动的效果。
各模块端口及信号连接如图 25.4.2所示:

图 25.4.2 顶层模块原理图

图 25.4.2中的顶层模块(hdmi_block_move_top)、时钟分频IP核(pll_clk)、TMDS编码驱动模块(rgb2dvi_0)以及视频驱动模块(video_driver)均与“HDMI彩条显示实验”完全相同,只对视频显示模块(video _display)作了修改。因此,这里我们重点讲解视频显示模块,其他部分大家可以参考“HDMI彩条显示实验”。
视频显示模块的代码如下:
1    module  video_display(
2        input             pixel_clk,                //驱动时钟
3        input             sys_rst_n,                //复位信号
5        input      [10:0] pixel_xpos,               //像素点横坐标
6        input      [10:0] pixel_ypos,               //像素点纵坐标
7        output reg [23:0] pixel_data                //像素点数据
8        );
10   //parameter define
11   parameter  H_DISP  = 11'd1280;                  //分辨率--行
12   parameter  V_DISP  = 11'd720;                   //分辨率--列
14   localparam SIDE_W  = 11'd40;                    //屏幕边框宽度
15   localparam BLOCK_W = 11'd40;                    //方块宽度
16   localparam BLUE    = 24'b00000000_00000000_11111111;    //屏幕边框颜色 蓝色
17   localparam WHITE   = 24'b11111111_11111111_11111111;    //背景颜色 白色
18   localparam BLACK   = 24'b00000000_00000000_00000000;    //方块颜色 黑色
20   //reg define
21   reg [10:0] block_x = SIDE_W ;                             //方块左上角横坐标
22   reg [10:0] block_y = SIDE_W ;                             //方块左上角纵坐标
23   reg [21:0] div_cnt;                             //时钟分频计数器
24   reg        h_direct;                            //方块水平移动方向,1:右移,0:左移
25   reg        v_direct;                            //方块竖直移动方向,1:向下,0:向上
27   //wire define
28   wire move_en;                                   //方块移动使能信号,频率为100hz
30   //*****************************************************
31   //**                    main code
32   //*****************************************************
33   assign move_en = (div_cnt == 22'd750000) ? 1'b1 : 1'b0;
35   //通过对vga驱动时钟计数,实现时钟分频
36   always @(posedge pixel_clk ) begin
37       if (!sys_rst_n)
38           div_cnt <= 22'd0;
39       else begin
40           if(div_cnt < 22'd750000)
41               div_cnt <= div_cnt + 1'b1;
42           else
43               div_cnt <= 22'd0;                   //计数达10ms后清零
44       end
45   end
47   //当方块移动到边界时,改变移动方向
48   always @(posedge pixel_clk ) begin
49       if (!sys_rst_n) begin
50           h_direct <= 1'b1;                       //方块初始水平向右移动
51           v_direct <= 1'b1;                       //方块初始竖直向下移动
52       end
53       else begin
54           if(block_x == SIDE_W - 1'b1)            //到达左边界时,水平向右
55               h_direct <= 1'b1;
56           else                                    //到达右边界时,水平向左
57           if(block_x == H_DISP - SIDE_W - BLOCK_W)
58               h_direct <= 1'b0;
59           else
60               h_direct <= h_direct;
62           if(block_y == SIDE_W - 1'b1)            //到达上边界时,竖直向下
63               v_direct <= 1'b1;
64           else                                    //到达下边界时,竖直向上
65           if(block_y == V_DISP - SIDE_W - BLOCK_W)
66               v_direct <= 1'b0;
67           else
68               v_direct <= v_direct;
69       end
70   end
72   //根据方块移动方向,改变其纵横坐标
73   always @(posedge pixel_clk ) begin
74       if (!sys_rst_n) begin
75           block_x <= SIDE_W;                     //方块初始位置横坐标
76           block_y <= SIDE_W;                     //方块初始位置纵坐标
77       end
78       else if(move_en) begin
79           if(h_direct)
80               block_x <= block_x + 1'b1;          //方块向右移动
81           else
82               block_x <= block_x - 1'b1;          //方块向左移动
84           if(v_direct)
85               block_y <= block_y + 1'b1;          //方块向下移动
86           else
87               block_y <= block_y - 1'b1;          //方块向上移动
88       end
89       else begin
90           block_x <= block_x;
91           block_y <= block_y;
92       end
93   end
95   //给不同的区域绘制不同的颜色
96   always @(posedge pixel_clk ) begin
97       if (!sys_rst_n)
98           pixel_data <= BLACK;
99       else begin
100          if(  (pixel_xpos < SIDE_W) || (pixel_xpos >= H_DISP - SIDE_W)
101            || (pixel_ypos < SIDE_W) || (pixel_ypos >= V_DISP - SIDE_W))
102              pixel_data <= BLUE;                 //绘制屏幕边框为蓝色
103          else
104          if(  (pixel_xpos >= block_x) && (pixel_xpos < block_x + BLOCK_W)
105            && (pixel_ypos >= block_y) && (pixel_ypos < block_y + BLOCK_W))
106              pixel_data <= BLACK;                //绘制方块为黑色
107          else
108              pixel_data <= WHITE;                //绘制背景为白色
109      end
110  end
112  endmodule
代码中14至18行声明了一系列的参数,方便大家修改边框尺寸、方块大小、以及各部分的颜色等。其中边框尺寸和方块宽度均以像素点为单位。当方块的宽度确定时,如果我们知道方块左上方顶点的坐标,就能轻而易举的画出整个方块区域。因此,我们将方块的移动简化为其左上角顶点的移动。
由于像素时钟相对于方块移动速度而言过快,我们通过计数器对时钟计数,得到一个频率为100hz的脉冲信号move_en,用它作为使能信号来控制方块的移动(33~45行)。方块的移动方向分为水平方向h_direct和竖直方向v_direct,由代码的47至70行可知,当方块移动到上下边框时,竖直移动方向改变;当方块移动到左右边框时,水平移动方向改变。代码72至93行根据方块的移动方向,在使能信号move_en到来时改变其左上角顶点的纵横坐标值。当move_en的频率为100hz时,方块每秒钟在水平和竖直方向上分别移动100个像素点的距离,也可以通过调整move_en的频率,来加快或减慢方块移动的速度。
代码第95至110行根据RGB驱动模块输出的纵横坐标判断当前像素点所在的区域,对不同区域中的像素点赋以不同的颜色值,从而实现边框、方块以及背景颜色的绘制。
25.5下载验证
编译工程并生成比特流.sbit文件。然后将HDMI电缆的一端与ATK-DFPGL22G开发板上HDMI插座相连接,另一端与显示器的HDMI接口相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25.5.1开发板HDMI连接图

最后将下载器一端连电脑,另一端与开发板上的JTAG端口连接,连接电源线并打开电源开关。
接下来我们下载比特流.sbit文件,验证HDMI显示方块移动的功能。下载完成后观察显示器显示的图案如下图所示,图中的黑色方块能够不停的移动,且碰撞到蓝色边框时能改变移动方向,说明HDMI方块移动程序下载验证成功。

图 25.5.2  HDMI方块移动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