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防爆仪表设计的问题,本安电路限压 限流问题!

楼主(2023-02-06):
关于防爆仪表设计的问题,本安电路限压 限流问题!  有没有搞本安仪表设计的朋友一起聊聊。。
从防爆箱出去的到危险区的任何一根信号线缆及给外部电源正极都需要经过隔离栅?

网友A:
看是几类,不一定必须要隔离栅,只要确保本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是几类,不一定必须要隔离栅,只要确保本安就行。

IIC的  用在0区,本安就是限制能量 ,简单点的就需要类似齐纳隔离栅的电路,如图所示,不用外置的成品安全栅,至少也要在电路板上把这块电路做进去吧?

网友A:
我做I类的本安设备居多。IIC的只做过二线制的仪表,用齐纳隔离栅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设备类:这个隔离栅电路不能做到电路板上,必须要用单独的成品隔离栅。如果你做到电路板上,你的非本安的信号线就必须要出现在危险区域了,这肯定是不合规的。
电源类:如果接二线制仪表的话,随便找个电源,加上这个隔离栅,就是本安电源,就可以接二线制本安仪表了;
             如果接四线制仪表,信号部分用隔离栅是最简单的;电源就比较麻烦了,电源要对外供电,由于隔离栅上有个电阻(这个电阻正常情况下还不算小),会影响供电,所以IIC电源尽量不用隔离栅,常规的是截止型本安电源,就是截断速度要快,在本安参数内把火花能量压制在能点燃规定的混合气体的能量以下。IIC的本安电源很难做。

本安仪表除了隔离栅,还要在设计上限制仪表内每一个位置的能量(主要是电容和电感的值)。

网友:
IIC  0区一般安全栅都要自己做啊,配合自己的电路单独设计,成品基本没有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I类的本安设备居多。IIC的只做过二线制的仪表,用齐纳隔离栅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
设备类:这个隔离栅 ...

我是做隔爆兼本安的设备,我设计的电路板在隔爆箱内,原来对外本安部分是在箱体内接了个成品齐纳安全栅在对外输出。。。因为体积受限,我准备把齐纳安全栅直接做在电路板上,搞一个那种大电容的用的方形外壳,已DIP插针样式的焊到电路板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做隔爆兼本安的设备,我设计的电路板在隔爆箱内,原来对外本安部分是在箱体内接了个成品齐纳安全栅在 ...

可以,本安端、非本安端布线有间距要求,接线端子间距也有要求,另外预留两个接地端子,话说你的设备没去取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本安端、非本安端布线有间距要求,接线端子间距也有要求,另外预留两个接地端子,话说你的设备没去 ...

就是要拿去取证。。。设计上要规范才行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要拿去取证。。。设计上要规范才行呀

嗯啊,那要做的功课比较多,每个线路都要经过安全栅的,考核所有线路上的总能量,主要还是本安部分的电路板控制好电容电感,再根据最大短路电流设计安全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做隔爆兼本安的设备,我设计的电路板在隔爆箱内,原来对外本安部分是在箱体内接了个成品齐纳安全栅在 ...

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从取证难易程度上来讲,用成品隔离栅会更容易些,取证过程中的有些实验就可以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是可以的。但是从取证难易程度上来讲,用成品隔离栅会更容易些,取证过程中的有些实验就可以省掉了 ...

如果真按照标准严格执行。。。很多企业是完全拿不到证件的,看看那这成品安全栅(小品牌)的用料(环氧封装了,我破解开的 ),电阻不是线绕电阻,保险不是快断保险,都是不合乎规范的,但是也拿到证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真按照标准严格执行。。。很多企业是完全拿不到证件的,看看那这产品安全栅(小品牌)的用料,电阻不是 ...

目测这个安全栅是完全合格的啊,如果保险丝前面串了一个电阻的话,功率低就这种贴片电阻和稳压稳就行

楼主:
保险不是快断型的,,电阻不是线绕的  好像要求是线绕电阻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险不是快断型的,,电阻不是线绕的  好像要求是线绕电阻

不用。。看功率,功率小的都是普通电阻就行,3W那种才用线绕电阻,那个保险丝应该是力特370系列的,防爆所会要求在熔丝前面串一个10Ω电阻,提高快速熔断能力,好多厂家在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看功率,功率小的都是普通电阻就行,3W那种才用线绕电阻,那个保险丝应该是力特370系列的,防爆 ...

好吧。。我在研究下标准,有机会再拆解几个知名品牌的安全栅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