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里面界面显示一般是运行的什么系统还是裸机在跑

楼主(2023-02-06):
以国产的普源鼎阳为例,低端一点的DS1104这种  一般运行的是什么交互系统,是什么rtos那种那是linux呢

网友:
国产的不知道,现在可能是linux吧,
国外的几大家基本上就是一个Windows上的应用程序而已,
2、30年前的估计是裸奔了呢?或许也有他们自己的所谓操作系统。那时候就一片摩托罗拉的6800系列mcu,咋跑的那么溜。。。

网友:
RS的设备基本是windows XP

网友A:
rigol的hdo系列是android,micsig全系列andriod,tek的mdo3是linux

网友:
安捷伦的546xx系列用了vxworks

网友:
泰克高端是windows的。还能打星际争霸。

网友:
老外的Reverse Engineering认为DS1052E是裸机在跑。从DS1054向U盘保存截图时的表现来看,我同意这一点。

http://rigol.codenaschen.de/index.php/Main_Page
http://rigol.codenaschen.de/inde ... nformation/Software

网友:
泰克的示波器的波形显示部分是有硬件电路(FPGA)控制去画点的, 不是CPU 一个点一个点去描的

当然CPU也能把控制权收回来用于设置参数时,显示菜单用;

这个架构从TDS 700 (68K)到用电脑主板(X86)的TDS7000  都是这个架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igol的hdo系列是android,micsig全系列andriod,tek的mdo3是linux

对于仪器设备,都不知道上安卓有啥好? 是觉得安卓不够臃肿,还是觉得硬件过剩,还是招聘的程序猿现在只会开发安卓的APP?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仪器设备,都不知道上安卓有啥好? 是觉得安卓不够臃肿,还是觉得硬件过剩,还是招聘的程序猿现在只 ...

相对于linux,安卓估计开发起来更加容易。可以快速开发维护,能很容易做的非常稳定。

网友:
是德DSO-X 2000/3000系列是PowerPC上面跑VxWorks

网友:
手上有个泰克的型号,系统是win7的,启动那个慢,最近cmos电池可能没电了,启动经常报校验错误,需要恢复,通电一段时间下次启动能好,估计是充电电池。

网友:
类似TDS220 TDS1012这种示波器不知跑了什么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