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列卡(P420, 6805)上的风扇,风是吹到散热片上,还是反方向?

楼主(2023-02-06):
我以前是反方向,感觉这样,灰尘就不会积在散热片上。 但反向吹的风力不够大。

如果风吹到散热片上,风力很大,散热效果肯定更好。但时间长,散热片甚至卡上肯定积有灰尘。

正确应该怎样?

楼主:
看来是应该吹向散热片。

楼主:
我测试了一下,这种风扇的风向是这样的。

网友:
板卡上的散热器,常规肯定是下压式的啊。

IDC里面的话,设计规范是风从设备前面板进去,从背后流出,风扇装在前面板就是往里压,装在后面板就是往外吹。

至于积尘问题,那是数据中心环境系统要考虑的问题,合格的数据中心,大风量其实积灰都很少的。

网友:
散热片有灰尘没事,最多影响散热效率。

楼主:
Adaptec ASR-6805 安装了2个散热风扇。

万一有一个损坏,还有另外一个。

网友:
散热风扇全都是吹向散热片的,因为空气流动的负压和电路有个类似的短路效应:

除非散热片和风扇间的风道是完全密封的(还会带来较大的损耗),否则空气很少从散热片上走,都是从最短路径进入扇片。

但风扇吹出去的正压是定向的,能稳定的流过散热片。所以这种方式从成本上最合算,工作上也最稳定可靠的。

网友A:
淘宝50一个高压吹风机解决灰尘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50一个高压吹风机解决灰尘问题。

怎么不说血管堵塞的人,一根牙签就可以疏通?

我安装在GEN7 上的阵列卡,要取出来,需要先动大手术。

网友B:
见过不少抽风的,饮水机都是抽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不少抽风的,饮水机都是抽风的

抽风的场所多用于空气交换,而不是纯粹的散热。

网友:
装在散热片上的风扇应该都是吹向散热片的,装在机壳上用于通风散热的风扇,应该都是抽风的。
吸和吹都会有灰。如果散热片上的风扇是抽风的,那么散热片上相应进风的那一边也会有灰。
可以试试淘个“PVC 可裁切 防尘网 机箱电脑DIY”,我用这个效果不错,已经用了六年多了,贴在进风口内侧,然后定期用吸尘器吸进风口的灰就行了,机箱内部几乎没什么灰,只有少量粉末状的灰,没影响,会糊住散热片和风扇的那种长纤维的灰尘都能被这个挡住。

楼主:
HP P420阵列卡上的风扇这样固定。使用2.5mm*18mm的螺丝拧到散热片叶子中间,夹着。怕以后螺丝掉下来损坏主板,使用热熔胶将螺丝封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HP P420阵列卡上的风扇这样固定。使用2.5mm*18mm的螺丝拧到散热片叶子中间,夹着。怕以后螺丝掉下来损坏主 ...

久了都是灰尘啊。。。。。以前还给华硕路由外挂散热器,后来直接灰尘把它堵转了,就拆了,一直热,处理器查询温度都是92+,经过广东四季轮回,用到被淘汰下来。。。。其实好像也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