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测试一下用 USB 3.0 扩展的 2.5G 的网络速度

楼主(2023-02-06):
因为之前的大量数据都存储在 Windows 的 NTFS 硬盘上,

现在准备将它们搬迁到 Linux 的 ext4 上,感觉千兆网有点慢了。

在 Windows 上内置硬盘和外置 USB 3 移动硬盘(飚王 + HGST 12T)是可以达到 200MB 的稳定传输速度的,

所以今天买了两个 USB 3 的外置 2.5G 网卡加一个 2.5G 的交换机,

想测一下 2.5G 网络的传输速度是否可让自己满意,毕竟能节省一半时间呢

注: 我买的是 5 口的交换机。

网友A:
没问题的。USB3理论带宽500MB/s单向,跑满2.5G网络非常轻松。可能会存在一些兼容性问题。

网友B:
我也想内网升级到2.5g可惜电脑都只是千兆网卡

Ps

2.5交换机价格400多一点也没有降低,usb转2.5g网卡绿联199一个,有一款便宜的做到了80的样子。看来普及2.5还是有希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USB3理论带宽500MB/s单向,跑满2.5G网络非常轻松。可能会存在一些兼容性问题。

我也是怕手上的 “派” 没有驱动程序,所以就先买两个尝试一下,

不能用的话就插在 PC 上用算了,起码不会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内网升级到2.5g可惜电脑都只是千兆网卡

Ps

我买的是便宜的 80 那款,因为内置芯片都是同一个型号的,先验证一下驱动程序是否在 “派” 上能跑。

楼主:
USB 3.0 的 2.5G 网卡测试结果来了:

最大峰值传送速度 145MB,但大多数时候在 140MB+。

测试环境:

从 PC 机(Win 11,amd64) 传送到 Nano PC-T4(Linux,RK3399)上,两边都是 SSD 硬盘,避免了机械硬盘的速度瓶颈。

为了确保数据完全是从 USB 3.0 - 2.5G 网卡上传送,将两边的板载网口线都拔了出来。

重大缺点:

1、没想到 Type-C 口太浅,插上网线后晃晃荡荡的很不牢靠,如果再加上 Type-C 转换头,感觉就无法进行可靠的连接。所以这个网卡就放在 PC 端了(主板自带 Type-C)。

2、Type-C 口的网卡兼容性或稳定性有问题。商家没有提到它的内部芯片型号,我假设它和 Type-A 口的网卡一样。不过刚开始在 amd64 和 aarch64 下均不能正常工作,故障表现是一样的:

    能读出 MAC,但无法联网(网卡和交换机的 LED 灯都亮了,也正常闪烁),怀疑 Type-C 口型号的供电有问题。插在 PC 端上过了一小会儿忽然响一声,提示音是有 USB 设备插入。

注意:另一台 Linux x86-64 主机没有 Type-C,用的 Type-C 转 Type-A 头,就一直无法工作,但不清楚到底是是 Linux 驱动、还是电源驱动能力不够的问题。

等后面找机会在两台 PC 间传送一下试试,因不知道 aarch64(arm) 的系统吞吐量是否足够,暂时就不能确认 USB 3.0 - 2.5G 网卡的最大吞吐量上限是多少。

网友C:
我买了个RTL8156B方案的不稳定,偶尔会断线,而且是在轻载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RTL8156B方案的不稳定,偶尔会断线,而且是在轻载的情况下。

楼主买的就是rtl8156b方案的,绿联那款199元的貌似也是一样方案

楼主:
在两台 PC 间传送的测试结果来了。

给之前的测试方法纠正一下疏漏的地方,Type-C 网卡在 x86 Linux 主机上忘了用 dhclient 分配 IP (老司机翻车了 ),导致 USB 网卡不能通信 。

当前的测试:

一台 Windows 11,另一台 Ubuntu 20.04 ,都是 SSD 硬盘,将板载网线拔掉(试过了,不拔掉就可能走之前连接千兆路由,而不是新的 2.5G 路由),

数据的传送速度很稳定,保持在 281MB,说明 USB 3.0 - 2.5G 网卡传送速度能满载,之前的 140MB 是 Nano PC-T4 的系统吞吐量不足。

还有一个可能性:因各类 Pi 多数只提供了一个 USB 3.0 接口,我是将该 USB 网卡插在 USB 3.0 HUB 上的,HUB 上还挂了 U 盘(但没有同时访问),不知道是否会产生了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个RTL8156B方案的不稳定,偶尔会断线,而且是在轻载的情况下。

它们的稳定性待我大批量拷贝数据时再验证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两台 PC 间传送的测试结果来了。

给之前的测试方法纠正一下疏漏的地方,Type-C 网卡在 x86 Linux 主机上 ...

这方案的usb转2.5rj45速度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方案的usb转2.5rj45速度不错

这速度挺赞的,符合了目前的速度需求,但长时间传输的稳定性待测试。

我要先将台子整好,别等传了一半从 USB 口掉出来就尴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