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安装什么APP,可以让屏幕保持常亮?(20楼有下载)

楼主(2023-02-06):
比如,我希望拷贝数据的界面保持长亮(微信备份或我的相册备份到服务器),不要熄屏。

之前我是使用一个模拟屏幕点击的APP,但有点麻烦。

某些手机本身就有这个功能,三星手机只有10分钟亮屏。

网友A:
高德导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德导航

不行。

我需要当前拷贝的界面保持在最上面。

高德完全覆盖率拷贝界面,时间长了,拷贝就会被安卓卡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

我需要当前拷贝的界面保持在最上面。

设置,安全与隐私,锁定屏幕 取消勾选
------------------
好像也不行 我记得三星以前有这个功能来着

楼主:
我现在安装一个模拟点击器,每10秒点击一下屏幕空白的地方以唤醒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安全与隐私,锁定屏幕 取消勾选
------------------
好像也不行 我记得三星以前有这个功能 ...

不行的。

网友:
屏幕常量对于oled屏幕绝对烧屏。可以试试b站app看视频然后切换到小窗播放就可以屏幕常亮。
最好是关闭黑色模式,亮度最低。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烧屏可能

网友A:
找到了,开发者选项-不锁定屏幕  然后插上充电器  ,试了下可以

网友B:
不需要软件,开发者选项里面就有

网友:
三星打开开发者模式操作步骤:
打开手机设置,点击【关于手机】。
点击【软件信息】。
连续点击【编译编号】7次开启开发者,输入密码,返回设置就有【开发者选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到了,开发者选项-不锁定屏幕  然后插上充电器  ,试了下可以

这个基本所有安卓手机都有这功能,我就用淘汰的lcd屏幕手机开这个功能做桌面电子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软件,开发者选项里面就有

这个我知道,以前使用过。

但我不希望插着充电器。

网友C:
水果机有这个功能,安卓机没有吗

或者可以弄个画中画模式,右上角浮一个小窗放电影

网友:
可以通过Tasker这个软件实现,但是设置相当复杂,特别是没有root过的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以前使用过。

但我不希望插着充电器。

拷贝数据的时候插着USB,不就是相当于充电了?不需要充电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拷贝数据的时候插着USB,不就是相当于充电了?不需要充电器的。

我使用WiFi拷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果机有这个功能,安卓机没有吗

或者可以弄个画中画模式,右上角浮一个小窗放电影 ...

某些安卓机有,比如锤子。
三星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安装一个模拟点击器,每10秒点击一下屏幕空白的地方以唤醒屏幕。

手机连接wifi6向局域网smb服务器上传下载文件速度只有10 M/s,不知为啥。电脑连网线则上下传文件都是非常快的。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上传下载文件就不需要这么长时间亮屏幕等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机连接wifi6向局域网smb服务器上传下载文件速度只有10 M/s,不知为啥。电脑连网线则上下传文件都是非常 ...

我的有时候只能2m/s。

网友E:
这个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

好,马上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

好的,已经安装好。正在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

测试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