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电源的信号地线也要接入齐纳安全栅?见图?

楼主(2023-02-07):
为啥电源的信号地线也要接入齐纳安全栅?见图? 黑色的电源地线直接从安全区到危险区直接连接不行吗?

楼主:
搞防爆电气设计的大神说说看呀。。

网友:
插入的过程,地可以是不等电位的,需要保护.

网友A:
保证能量受到限制啊,你的信号地上也可能会有浪涌啊,可以接大地,也可以接安全栅,但是不能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证能量受到限制啊,你的信号地上也可能会有浪涌啊,可以接大地,也可以接安全栅,但是不能不接 ...

我的信号地也就是单片机的GND,是必须接大地的,通过螺丝孔上接地电缆连接到大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信号地也就是单片机的GND,是必须接大地的,通过螺丝孔上接地电缆连接到大地. ...

可以接安全栅的大地,这样就不用经过信号安全栅了,防爆允许,但是不能因为单片机已经接大地了,就不接安全栅的大地了,这不是防爆认可的可靠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