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示波器可以看38k的红外载波吗?

楼主(2023-02-07):
这几天对红外比较感兴趣,想看的更彻底一点,就买了几个红外接收二极管,串了1个10k的电阻,用示波器看接收的信号,竟然完全看不到38k的信号。难道我看的方法不对?

网友A:
你买的红外接收管是三个脚的吗,这种是把载波过滤了,直接输出电平信号。你要看载波要用两个脚的接收管,然后再加运放放大。

网友B:
你需要买两条腿的红外接收二极管才能看到38k,三条腿的已经虑除了38k了。

网友C:
你用同型号的发送二极管上拉反置,示波器也可以看到波形

网友D:
用太阳能电池试试,我就用小功率太阳能电池检测灯具的闪烁,红外遥控器妥妥的还不需要任何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红外接收管是三个脚的吗,这种是把载波过滤了,直接输出电平信号。你要看载波要用两个脚的接收管,然 ...

我用的就是两个脚的,看到的信号,没有38k的载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买两条腿的红外接收二极管才能看到38k,三条腿的已经虑除了38k了。

您看看我刚才的图,哪里出问题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同型号的发送二极管上拉反置,示波器也可以看到波形

您看看我刚才的图,没看到38k的载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太阳能电池试试,我就用小功率太阳能电池检测灯具的闪烁,红外遥控器妥妥的还不需要任何电路 ...

没有太阳能电池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看看我刚才的图,没看到38k的载波

有没有对准发射管?紧贴着它,

阴极上拉,电阻大一点,比如100K,阳极接0V,然后示波器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对准发射管?紧贴着它,

阴极上拉,电阻大一点,比如100K,阳极接0V,然后示波器测量 ...

你看我示波器的波形,信号的轮廓出来了,但是抓不到38k的载波,我用的电阻是10k的

网友E:
2ms/Div 就想看到38KHz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E:
2ms/Div 就想看到38KHz方波?

我展开也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2ms/Div 就想看到38KHz方波?

我打在20u上也抓不到

网友:
电阻太大了,换成1K的,最好后面再接个三极管放大一下

网友F:
波形上面那一截毛茸茸的,是不是38K

网友D:
太阳能电池接收的红外遥控信号,展开后能看到锯齿顶部,25us每格

网友:
---理解错了不好意思

楼主:
AB间大约有6个很小的信号,158 / 6= 26.3 刚好是一个载波周期,但是这个信号也太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波形上面那一截毛茸茸的,是不是38K

看了,应该就是,但是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阳能电池接收的红外遥控信号,展开后能看到锯齿顶部,25us每格

谢谢,刚才注意到了,按道理信号应该不连续的,怎么活这样呢?难道红外接收管头电容特性?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注意到了,按道理信号应该不连续的,怎么活这样呢?难道红外接收管头电容特性? ...

载波不是必须的,主要是提高发射功率提高距离。
接受头有直流的与交流的,交流的是接收载波红外的,常见的红外接受头是交流38khz载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载波不是必须的,主要是提高发射功率提高距离。
接受头有直流的与交流的,交流的是接收载波红外的,常见 ...

用的是两个脚的接收二极管,我奇怪的是,怎么收到的是连续的,按道理看到的载波是一个个脉冲才对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两个脚的接收二极管,我奇怪的是,怎么收到的是连续的,按道理看到的载波是一个个脉冲才对啊

考虑LED结电容和示波器线分布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是两个脚的接收二极管,我奇怪的是,怎么收到的是连续的,按道理看到的载波是一个个脉冲才对啊

与设计调制脉冲的目的有关,如果按照你说的调制那红外led上积分的的功率肯定低于这种方式,如果不完全不调制功率处在中间。与led驱动电流特性有关,小锯齿顶点可以理解为led过电流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考虑LED结电容和示波器线分布电容

可能也只能这么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与设计调制脉冲的目的有关,如果按照你说的调制那红外led上积分的的功率肯定低于这种方式,如果不完全不 ...

看不懂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不懂啊!

提高led峰值亮度的办法,过电流驱动。就是用超过led额定电流的方式驱动led可以提高输出功率,为了防止烧坏就用脉冲方式过电流驱动。结果就是不用费太多电就能大大提高led最高亮度,实现节能节约成本提高发射距离

找个nec编码的红外编码芯片看看也许能找到标准发射脉冲,可能能解答你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高led峰值亮度的办法,过电流驱动。就是用超过led额定电流的方式驱动led可以提高输出功率,为了防止烧 ...

你说的我知道,我的疑问是示波器怎么看的38k载波

楼主:
现在看下来,似乎的确看不到,可能是接收管的结电容比较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看下来,似乎的确看不到,可能是接收管的结电容比较大吧

接收管并联个100k电阻试下

网友H:
表笔 直接接 遥控器 发射灯 的2个脚 。

另外分析这玩意,还是花几十块钱买个逻辑分析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表笔 直接接 遥控器 发射灯 的2个脚 。

另外分析这玩意,还是花几十块钱买个逻辑分析仪吧。 ...

已经说了,我要看接收的信号,我要看没有过滤信号的红外接收,三个脚的,我用逻辑分析仪已经看过了,我想看看收到的载波信号,而不是看发送端的信号。

网友H:
引用 楼主:
已经说了,我要看接收的信号,我要看没有过滤信号的红外接收,三个脚的,我用逻辑分析仪已经看过了,我想 ...

3 脚 接收,一般都是过滤38K 载波的。
你要看有载波,就用2脚 红外接收头。
群里以前有 小便池 测距 控制的,有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H:
3 脚 接收,一般都是过滤38K 载波的。
你要看有载波,就用2脚 红外接收头。
群里以前有 小便池 测距 控制 ...

我用的就是两脚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两脚的

前面答复过你了,10K的换成1K的你就能看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面答复过你了,10K的换成1K的你就能看见了

不好意思,看漏了,我这两天在找个电阻测试一下。

网友J:
方法不对,要测载波只能在红外发射端测试,因为红外接收管输出端已把载波滤掉了,只输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方法不对,要测载波只能在红外发射端测试,因为红外接收管输出端已把载波滤掉了,只输出数据。 ...

两个脚的接收,不是3个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前面答复过你了,10K的换成1K的你就能看见了,

谢谢您,我改成1k的有一定效果,但是不是很明显,我最后改成230欧的电阻,可以看到明显的载波,但是波形好像有点问题,请你看看啊
接线方式是5v-接收管-230耦电阻-地, 测量接收管两端电压, 可以看面和后面的38k的载波明显不一样(载波幅度和宽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我改成1k的有一定效果,但是不是很明显,我最后改成230欧的电阻,可以看到明显的载波,但是波形 ...

你的问题问的好,不然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问题问的好,不然真的没想过这个问题

可能是接收管的结电容问题,发现越搞问题越多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可能是接收管的结电容问题,发现越搞问题越多了

不用太低了,800R-1k是最合适的,再低波形就变形的厉害,后面可以加个三极管或74HC04整形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用太低了,800R-1k是最合适的,再低波形就变形的厉害,后面可以加个三极管或74HC04整形一下就可以了 ...

整形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我本来是想了解一下接收管的特性的,现在发现我对这个管有许多不了解

网友I:
引用 楼主:
整形的话应该问题不大,我本来是想了解一下接收管的特性的,现在发现我对这个管有许多不了解 ...

红外信号使接受管漏电流变大,同时也因为结电容的存在导致随着信号持续时间的加长而使漏电流缓慢减小,能看明白这两句就明白红外接受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红外信号使接受管漏电流变大,同时也因为结电容的存在导致随着信号持续时间的加长而使漏电流缓慢减小,能 ...

非常感谢,我再体会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