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有没有好点的正负LDO(±1A)方案

楼主(2023-02-07):
要做一款±1nA~±1A的电流源 还在设计阶段
±1A的供电是个问题  目前所已知的负压LDO 好像除了LT的合适点 其他的LDO因为压差问题会发热相当严重

下图是目前的方案选型比较早那会价格也能接受 但是LT1185现在缺货严重 价格已经上千左右了 不太合适了

要是有LM317/337、7812/7912的扩流方案 应该也行 做电源是个外行 有做过这个方案的可以分享下

网友A:
如果压差大于2V,那么功耗已经直接可知了,无论选那种LDO,发热量和LM317/337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压差大于2V,那么功耗已经直接可知了,无论选那种LDO,发热量和LM317/337都是一样的。 ...

是这样 按照手册2W功率 这类芯片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所以想着用扩流方案

79XX手册里找到一个 问下下图换成7912 输入15V能不能正常工作

如果可以工作 BD175这颗料不好买 有其他好购买的替换管子型号推荐下

网友:
压差有3V以上,直接上to220的LM7905是最简单的方案,他是1.5A的,加散热最大15W的,除非你电路板没地方

网友:
古二真。
二楼的回答一针见血。用串联稳压的要输出1A,功耗和发热都是需要重点关注的。 另外 317,337  你真的到1A肯定巨烫,还是考虑3楼的用大封装的大功率管子然后加散热片和风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 按照手册2W功率 这类芯片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所以想着用扩流方案

79XX手册里找到一个 问下下图换 ...

试试TIP35/TIP36, D882/B772

网友:
线性,这么大电流,不得整个大散热片?

楼主:
测试了一下7805  小散热片8V输入 5V 1A电流输出  自然冷却情况下稳定后表面75-80度吧
加个大散热应该可以降一些温度

网友:
-1A是啥意思?

网友:
外接扩流,也省不了散热器,既然如此,为啥不经典7805/7905?
7805/7905内置限流、结温保护、SOA、过压保护,15W最高功耗,可靠性远比你搭个扩流电路可靠。

网友:
老老实实按照线性稳压电源的电路做不就完了,别想省事,省事是成本最高的方式。用经典电路做看似繁琐但可以抵达目标不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网友:
单通道±1A吗? 如果是的话用功率运放做试试看
比如德州仪器的LM675,德州仪器说这颗功放专门为直流应用优化过的,和一般的音频功放不一样

网友B:
线性电源功率多少主要就是散热,线性电源的精度是器件决定的,功率则是用什么样的散热方案。买那种又厚又大的铝散热器是最直接的办法,另外就是靠一个管往往不够,要好几个管子,当然了管子并不贵可以有。至于功率运放我只能是呵呵了,到现在我还没搞清楚那些昂贵的功率运放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性电源功率多少主要就是散热,线性电源的精度是器件决定的,功率则是用什么样的散热方案。买那种又厚又大 ...

可能接触的比较少而已 应用场合也少不了
我所知道的就是电机控制、功放设备(大喇叭)、功率电流源
正负向平滑过零的电流源应该 也就功率运放可以实现了 单向电流源好实现些 用MOS或者功率三极管就可以

下面图片应用场合 大部分没接触过 半导体测试 我做这个设计就是应用于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