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PLC做飞剪过程遇到的精度问题

楼主(2023-02-07):
背景:
        1、PLC:倍福的PLC,使用倍福自带的飞锯功能块,进行飞剪工作,程序周期2ms,NC周期0.5ms
        2、伺服:高创,位置环周期250us,Ethercat,
        3、物料:箔材,速度1mm/s,剪切精度±0.2mm。
        4、触发信号:光纤传感器,接入到编码器探针接口,编码器作为飞剪的主轴
        5、编码器:光洋KOYO 2500线,编码器辊子周长100mm。

原理:
        光纤传感器检测到物料的特殊位置,记录编码器的位置,加上设定值,作为剪切位置。然后伺服启动去追物料,速度同步后进行剪切工作

问题:
        目前的精度能达到±0.5mm,实际要求±0.2mm。排查了好久,没什么思路了,不知道网友有吗做过类似的,能否指点一下。

目前排查的问题
        1、伺服的响应:通过反复调整伺服参数,已经可以确认,伺服的参数是没有问题了。
        2、扫描周期的问题:原来NC周期1ms,目前改为0.5ms,没有改善。
        3、机械晃动:机构方面均已加固,没有改善

网友A:
这个关键是PLC的飞锯功能模块的算法,是否可以达到你要求的精度。

网友:
关注一下大家的讨论

网友:
问下倍福能不能达到你的要求再说

网友B:
精度能达到±0.5mm,是一会+0.5 一会-0.5吗,是不是机械不行。

换个更高分辨率的 编码器试试

网友:
倍福都用上了  高大上哦
他们售后可以进行技术指导

网友:
要不试试TRIO?可以找我,很多飞剪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能达到±0.5mm,是一会+0.5 一会-0.5吗,是不是机械不行。

换个更高分辨率的 编码器试试 ...

查到了,就是机械切刀晃动造成的,加固后就稳定了,被机械坑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关键是PLC的飞锯功能模块的算法,是否可以达到你要求的精度。

精度还是可以的,可以达到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