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线硬盘大家平时怎么存放的?

楼主(2023-02-07):
直接弄个塑料箱堆在里面么?
最怕搬动的时候,有不知道的人没轻拿轻放
咋办好呢

网友A:
某宝有硬盘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宝有硬盘盒

你说的是这种么

网友:
直接放在箱子里,有的外壳发霉了,拿出来用酒精擦擦晒晒太阳再放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这种么

是这种,自己弄点防潮剂进去,适当用东西包裹一下

网友B:
放心好了,现在的硬盘放箱子里搬运时基本不可能弄坏的。磁头都在启停架上面放着,基本各家都保证能扛350g/2ms的冲击。除非衤果盘直接往水泥地上摔,这种一旦造成磁头结构过载变形就game over了。

潮湿的空气会腐蚀电路板铜(过孔等),因此最重要的其实是防潮。。南方建议备上抽湿机保证湿度。

网友:
我今天刚翻出一个1T的西数蓝,11年买的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平时也就随便放在柜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心好了,现在的硬盘放箱子里搬运时基本不可能弄坏的。磁头都在启停架上面放着,基本各家都保证能扛350g/2 ...

硬盘存放,越干燥越好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盘存放,越干燥越好么?

肯定是硬盘放干燥剂,然后塑料袋密封。

最好再放到防潮箱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硬盘放干燥剂,然后塑料袋密封。

最好再放到防潮箱里面。

珍珠棉泡沫的袋子么
还是很多点凸起的气泡袋?

网友:
引用 楼主:
珍珠棉泡沫的袋子么
还是很多点凸起的气泡袋?

我说的就是透明塑料袋就行。自己家里保存,怎么可能会震动?

可以到电脑城,问装机店要几个硬盘的原装包装盒。

类似这样的,硬盘塞到珍珠棉包装里面。掉到地上都不会坏。

(这套包装材料的批量采购价2元/套,包括纸盒、珍珠棉、防静电袋。)

网友D:
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我买了质量很好的那种自封袋, 很厚实,密封也不错.
挤出空气后存放电路板,然后放一袋变色的那种硅胶干燥剂. 等几个月之后,干燥剂的颜色就会变化很大.
不知道潮气是怎么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我买了质量很好的那种自封袋, 很厚实,密封也不错.
挤出空气后存放电路板,然后放一袋变色 ...

自封袋!=密封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我买了质量很好的那种自封袋, 很厚实,密封也不错.
挤出空气后存放电路板,然后放一袋变色 ...

自封袋不可靠的。

封好后,使用透明胶布密密麻麻再封好一次,这样才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奇怪的一个事情,我买了质量很好的那种自封袋, 很厚实,密封也不错.
挤出空气后存放电路板,然后放一袋变色 ...

干燥剂的颜色变化会不会是袋里封好的空气的水分被吸收了?

我检查密封袋露不露气的方法是用个200克左右的重物压袋子上, 如果一两天袋子没变扁,说明没漏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干燥剂的颜色变化会不会是袋里封好的空气的水分被吸收了?

我检查密封袋露不露气的方法是用个200克左右 ...

自封袋密封之后, 和气球一样, 挤一下是没有明显漏气的.
排出空气之后密封, 长时间存放之后也没有明显的进气现象
我想即使是漏气, 应该是非常缓慢和少量的, 进入的潮气应该是很少, 不至于让干燥剂严重变色
可能是其他的原因吧, 我也没啥高要求, 所以没仔细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封袋不可靠的。

封好后,使用透明胶布密密麻麻再封好一次,这样才可靠。 ...

使用透明胶布密密麻麻再封好一次,这是封存数据吧
有的离线盘只是冷数据,偶尔还是要上电的,封这么严实用的时候不方便

网友F:
当然放在恒温恒湿恒压间了,还能放哪里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放在恒温恒湿恒压间了,还能放哪里啊,
?

低成本一些的做法啊,你说的是壕级,伤不起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透明胶布密密麻麻再封好一次,这是封存数据吧
有的离线盘只是冷数据,偶尔还是要上电 ...

下次低于拆开就行。这样封一次又不需要什么成本。

网友G:
我这就是随便一个纸箱一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这就是随便一个纸箱一扔......

壕,你找文件,是不是要把盘一个个都接一遍,鼠标点的手抽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