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驱动TX6121 输出电压问题

楼主(2023-02-07):
最近在选型一款LED驱动IC,因为PCB非常小,所以要求体积小,外围不能太多
看中了芯鼎盛的TX6121
但是看到官网上选型列表里标注这个芯片的输出电压是9V,我有点看不明白,从应用原理图上看,输出的电压应该跟着LED压降走的吧。
采样电阻上压降到达255mV后,管子关闭,靠电感续流固定时间(TOFF可调),然后再打开这样重复。
可是官方说输出只有9V是啥意思呢,实在不懂,前来求教坛友。

楼主:
明天去打个小样板来测试一下,到底是不是输出9V,实在是看不出哪里限制了输出电压

网友A:
我已经打样,测试功能正常,输出电压跟着LED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打样,测试功能正常,输出电压跟着LED压降

感谢告知,我已经发板厂了,回来测试一下
我给官方发了邮件,他们也说不清楚为啥官网上写的输出是9V,就说让技术看看就懂了,我反正是没看明白

网友B:
9V的意思应该是对应输出电流1.2A的测试条件。
比如18V输出,你就不能用到1.2A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V的意思应该是对应输出电流1.2A的测试条件。
比如18V输出,你就不能用到1.2A了。 ...

他这个带载能力只看MOS管续流管和电感吧,只要DRV能驱动起来的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他这个带载能力只看MOS管续流管和电感吧,只要DRV能驱动起来的话

这个VDD是5.5V,GATE最高也就只有5.5V,所以MOS要用低压的才能保证完全导通。

另外 ,你的这个方案需要多大功率(负载电压/电流),为什么不用内置MOS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VDD是5.5V,GATE最高也就只有5.5V,所以MOS要用低压的才能保证完全导通。

另外 ,你的这个方案需要 ...

是的,手册上也说DRV是VDD±0.3,我用了一个30N06
我这边用的是COB灯珠,30V-36V,1A的,30W灯珠
有什么更好的驱动芯片推荐吗?将来考虑兼容50W的灯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手册上也说DRV是VDD±0.3,我用了一个30N06
我这边用的是COB灯珠,30V-36V,1A的,30W灯珠
有什么 ...

30W,扩展到50W,功率可以说是不小了,有调光功能需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W,扩展到50W,功率可以说是不小了,有调光功能需求吗?

调光的话可以0-5V模拟调光,用分压电阻也没关系,可以关断就行了
其实PWM调光的确是挺多的,但是支持模拟调光的好像不多,像TI的有些模拟调光口是一个恒流源,外接电阻的那种,改成电压调光比较麻烦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光的话可以0-5V模拟调光,用分压电阻也没关系,可以关断就行了
其实PWM调光的确是挺多的,但是支持模拟 ...

我这有个可以支持模拟调光的型号,内置的可以做到50W。
型号是OB3379ZCP-D,SOP8封装。
有个问题是,模拟调光脚电压信号是0-2.5V,对应亮度是0.5%-100%,就是说模拟调光脚不能直接调光灭;
如果要调灭,需要用两个三极管来控制PWM引脚,即输出电压低于0.5V时,PWM引脚变低电平,IC待机,关输出,有客户实际 做过。
下面是IC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有个可以支持模拟调光的型号,内置的可以做到50W。
型号是OB3379ZCP-D,SOP8封装。
有个问题是,模拟 ...

十分感谢!
90V,1.8A
我看下手册,合适的话,我可以打个样调试一下。
可惜我们不是走量的产品,是别人定制了几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
90V,1.8A
我看下手册,合适的话,我可以打个样调试一下。

数量不多就免费送IC样片给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量不多就免费送IC样片给你吧。

送的话太不好意思了,我可能要个十几二十片,问你买吧,你签名里的手机号我加不了微信,给您发邮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