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完全支持LIN总线的单片机吗?不仅只要处理断开帧

楼主(2023-02-07):
STM32的单片机号称支持LIN总线,实际只是多了一个断开帧的发送和接收。剩下的PID运算和校验计算都是通过软件实现的。如果加上TX通过RX返回数据的对比,再考虑总线出问题,代码量其实还比较大的。
但是:CAN总线之类的,只需要填写参数,配置好寄存器就可以发送和接收了。
所以想问问有没有支持LIN总线全功能的,只需要配置一些寄存器,就可以实现收发的单片机。

网友:
Atmel早先蛮多LIN有关产品的吧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solutions/lin-technology
https://www.microchip.com/en-us/parametric-search.html/1386

网友:
之前用新唐的M480/M450系列单片机时看到过LIN功能介绍,不知道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NXP的S32K系列,一般车规系列mcu的lin都是完整的,有些工规升级到车规的,差劲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