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下载器的版本与Keil MDK的版本是否需要有什么匹配

楼主(2023-02-07):
最近从某宝上网购了一个J-Link OB下载器,PCB板上标注是V1.0,电脑安装的Keil MDK版本是 v5.34,J-Link OB下载器的驱动版本按商家提供的是v4.92,结果出现提示提示error cannot load driver JL2CM3.dll。

换了Keil MDK版本(如从官网下载的最新V5.38),或换了J-Link OB下载器的驱动版本,或者卸载J-Link OB下载器驱动等等,测试的结果,都无法让Keil MDK中的J-Link正常工作。

这是什么原因?另外,这款下载器是否支持升级?请用过的朋友谈一谈,谢谢!

网友:
J-Link OB就是这种尿性的
第一个问题,是DLL动态链接库调用的问题,重装KEIL即可
第二个问题,OB不能升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可以看看我的,永不弹窗,可以升级,支持任意版本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