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看上去完全无松香残留的板,是不是洗过?

楼主(2023-02-08):
一般用什么方式洗的?

网友A:
用显微镜仔细看,大概有一点点残留。如果完全无法找到任何残留,可能是用超声波清洗机+洗板水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显微镜仔细看,大概有一点点残留。如果完全无法找到任何残留,可能是用超声波清洗机+洗板水洗的。 ...

这个也是他们家的板,广州汇承信息的,做蓝牙模块的。

松香和锡珠,残留的一塌糊涂。这个就是没洗过的样子。

网友:
第二个锡膏回温不好,或者是用了劣质的锡膏。第一张是正常回流焊的水平。

网友B:
对的, 全贴的板不用洗的. 洗板主要是过了波峰焊导致的助焊剂残留和溢出

网友:
我感觉自己用维修佬锡膏铁板烧烤出来的也很干净啊,除了因为无铅没有那么亮以外,其他都很professiona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全贴的板不用洗的. 洗板主要是过了波峰焊导致的助焊剂残留和溢出

波峰焊一般也不洗,
浸锡一般要清洗,

网友:
有铅的焊锡膏容易出现锡珠。好的焊锡膏焊接完残留非常少

网友C:
之前不是说有那个碳氢清洗剂很厉害嘛,今年有时间了买点试试

网友:
锡膏内的助焊剂残留很小,一般是不用洗的

网友D:
分享一个小知识,无线模块用超声波洗板机清洗下,模块的射频信号一致性会好太多,特别是手工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不是说有那个碳氢清洗剂很厉害嘛,今年有时间了买点试试

那个适合洗机械零件上面的润滑脂润滑油和金属粉尘,碰到就掉,但不适合洗电路板上的助焊剂,虽然也不是不能溶解,但速度可能会比酒精慢。

网友:
我感觉不一定都是超声波,毕竟有些零件就不能超声波,而且浸泡式清洗溶液状态逐渐变化,一致性非常不好。

我相信一些足够好的一定是有有机溶剂蒸汽清洗这种方式的,即在封闭的设备内用加热的有机溶剂蒸汽清洗,然后循环使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分享一个小知识,无线模块用超声波洗板机清洗下,模块的射频信号一致性会好太多,特别是手工焊的. ...

什么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不是说有那个碳氢清洗剂很厉害嘛,今年有时间了买点试试

焊油老泥是最难洗掉的,电阻电容角落超声波都没有办法。目前98汽油效果出乎意料的好。98汽油没有其它汽油那么臭让人头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道理?

估计是手工焊接松香过度残留。影响了高精度电阻电容电感的精度了。

机器贴片肯定不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手工焊接松香过度残留。影响了高精度电阻电容电感的精度了。

机器贴片肯定不存在这种问题。

十年前做过一段时间射频模块,生产出来的每个都要用频谱分析仪检测信号强度,好分类出售,机贴的一致性也不是很好,后来一次把信号强度低的丢进刚买的超声波洗板机里洗了下,拿出来信号一致性出奇的好,而且信号强度也非常好,应该就是残留影响了性能。
有遇到类似问题可以用这个办法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