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我的最老一台的家用备份服务器的3T绿盘,已经24小时通电8年7个月(阿莫的收据和发票保存方法)

楼主(2023-02-08):
刚才给服务器打扫灰尘(主板等全部拆下来),检查阵列电容有没有鼓包等。

发现硬盘上面有收据。这是我以前的良好习惯:收据发票放在机器上面,方便以后维修使用。

购买自2014-6-27,算起来已经使用了8年7个月。

这些硬盘mhdd表面扫描,状态仍然很好,估计还能服役很多年。

注:西数绿盘是当年最便宜的,那时候还没有叠瓦盘。西数绿盘一般使用在低端场合,如录像监控。蓝盘一般家用电脑,比绿盘好一些。最好的是黑盘,属于企业盘。

我的家用服务器,从来不关机的。放在角落,基本没有空调,也没有空气净化,就这样自生自灭。

注:我是6个硬盘组成raid6阵列(现在升级到8个),同时损坏2个硬盘数据都不会丢失。

网友:
我还有一个 1TB 的 HGST,在电脑上用了七、八年(2010 年的),换下来后就忘记放哪儿了。

前阵子待家里没事儿整理杂物又翻出来了,通电检查后居然还是好的,准备清理一下再送人。

PS:

家里 2T 和 3T 基本上都送出去了。

网友A:
我2015年JD买的一台wd mycloud  3T版也24小时用到前年硬盘才坏了,也有6,7年时间。

这玩意,貌似系统装硬盘上的,一旦硬盘坏了,要换硬盘加装系统,很麻烦的,性能也跟不上了,基本没维修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015年JD买的一台wd mycloud  3T版也24小时用到前年硬盘才坏了,也有6,7年时间。

这玩意,貌似系统装硬 ...

阵列只是数据盘。win7系统我使用一个128G的SSD。

阵列使用raid6,理论上不会坏。

网友B:
单据是一直塞在这个位置的吗?这个做法对我来说很有启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据是一直塞在这个位置的吗?这个做法对我来说很有启发。

是的。

因为这些地方很干燥,而且地方有限。所以收据就这样随便折起来。

如果是洗衣机和冰箱,我会使用透明密封袋装着单据,在使用透明胶布固定在机器背面。

反正以前的设备,我都可以在设备上找到单据。

网友:
我是重要资料在SSD里面放一份,HDD RAID6里面再放一份,HDD RAID6 放影音,即使崩溃了,花钱花时间去PT站还是能搞回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因为这些地方很干燥,而且地方有限。

人生经验啊,学到了

网友:
目前录像机里有个500G的硬盘工作了有12年了,目前状况良好

网友:
确实牛,也间接说明工作环境温度,震动,电压都是很理想的工况。

网友:
维修过几个不识别,各种奇葩故障的台盘,其实是环境潮湿,然后电路板和盘体的金属触点氧化了, 我把电路板拆下,背面PCB上的触点用橡皮擦擦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据是一直塞在这个位置的吗?这个做法对我来说很有启发。

版主的这习惯不错。。。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