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现在开发ethercat主站用什么方案合适呢?

楼主(2023-02-08):
有商业版的协议栈吗?开源协议栈现在成熟稳定了吗?产品出来之后必须做认证才能销售吗?

网友A:
什么要求,单片机还是 armlinux 或者x86,
有专门的芯片,或者用开源主站,你自己用没人管你能跑起来就行不需要认证

楼主:
回复楼上,是跑在arm a55+linux平台,也可能会跑在国产君正某个型号的处理器上面,主频肯定够的
第一阶段,只要能实现数据通讯就行,不搞伺服控制
产品肯定是对外销售的

网友B:
chatgpt的回答:
选择开发 EtherCAT 主站的方案取决于您的具体需求和限制。常用的开发方案如下:
嵌入式解决方案:使用嵌入式控制器或微控制器作为 EtherCAT主站,这种方案通常用于控制单一设备或小规模系统。
用户空间解决方案:使用计算机或工业 PC 作为 EtherCAT 主站,这种方案通常用于控制大型系统和多设备。
商用解决方案:使用专业的 EtherCAT 主站设备,这种方案通常用于需要高可靠性和可扩展性的应用。
因此,合适的方案取决于您的系统规模,功能需求和可靠性要求。您可以根据需要选择最适合您需求的方案。
还是不智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hatgpt的回答:
选择开发 EtherCAT 主站的方案取决于您的具体需求和限制。常用的开发方案如下:
嵌入式 ...

感觉啥都说了但是没啥内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要求,单片机还是 armlinux 或者x86,
有专门的芯片,或者用开源主站,你自己用没人管你能跑起来就行不 ...

请教大哥,如果我移植soem协议栈,后续可以完成etg认证吗?

网友C:
etg又不是强制认证,为啥不能销售。嵌入式单片机用soem,linux系统用Igh EtherCAT Master。Igh EtherCAT Master功能更完善,但也更复杂,官方支持linux系统。soem移植方便,stm32裸机系统也能移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etg又不是强制认证,为啥不能销售。嵌入式单片机用soem,linux系统用Igh EtherCAT Master。Igh EtherCAT Ma ...

谢谢大哥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楼上,是跑在arm a55+linux平台,也可能会跑在国产君正某个型号的处理器上面,主频肯定够的
第一阶段, ...

igh别的不用研究,要求高就花钱买,要求不高开源的移植过来就行,要打rt试试补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