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坛友批量用过HC-04的蓝牙模块?批量价格怎么样?

楼主(2023-02-08):
挺无语的。

问有没有编带,说没有,只有塑料软软塌塌松松垮垮的托盘,别家的大部分都有编带和卷轴。

买1个是15.33元含运费,问客服买100个居然只优惠3毛钱。。。(运费被狗吃了?)

======

之所以初选它,是因为十年前就用过,也挺稳定的。波特率能跑满921600bps
现在是没动力用它了。

网友A:
淘宝上还有很多卖模块的设置一件优惠呢,买的越多越贵,批量的时候根本不想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还有很多卖模块的设置一件优惠呢,买的越多越贵,批量的时候根本不想买

人家那个是相当于免费送样品。。。。。。。

网友B:
看了你的帖子我特意翻了一下我的购物记录,我去年买过HM-10蓝牙模块,根据名字看跟你应该是系列产品。

我当时是维修一个买来的设备,里面的蓝牙模块被我插反烧掉了。为此我仔细查看了很多网店同一型号的照片,发现大致一样,细节却各不一样。

虽然后来设备修好了,但是还是不知道这个型号的原始厂商是哪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帖子我特意翻了一下我的购物记录,我去年买过HM-10蓝牙模块,根据名字看跟你应该是系列产品。

我 ...

不是同一家,这家产品都是HC开头的,公司名称缩写就是HC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同一家,这家产品都是HC开头的,公司名称缩写就是HC

噢,看到了,你发的图上有。

网友C:
第一个是赔本或者0利润招客户的,我买过hc08与hc31样品第一个很便宜,后面就贵了。

5元一个的模块测试架,hc31主从一体蓝牙5元一个这显然没利润

测试架5元到手,芯片是stm32f103c8t6这个5元的板子如何做到的。
卤煮你心理舒服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是赔本或者0利润招客户的,我买过hc08与hc31样品第一个很便宜,后面就贵了。

5元一个的模块测试架, ...

第一个样品给你薅羊毛确实对用户是福利。

但我说的是正常商品,没有首件优惠的,一个15.33含运费,按他体量的发货运费,起码也要2块钱。

正常批量价格总得到13块。继续报15块是不是让人感觉他只想做做学生生意。

网友D:
我以前用了一些,汇成的太贵了,后面全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用了一些,汇成的太贵了,后面全部换了。

现在用的哪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个样品给你薅羊毛确实对用户是福利。

但我说的是正常商品,没有首件优惠的,一个15.33含运费,按他 ...

你的感觉我懂,因为玩过他们的模块后我也打算多买几个hc08玩玩,结果就是第二件以上价格感人,心里极度不爽直接不玩了…

你这hc04发射功率6dbm确实牛皮,我这hc08都只有4dbm就宣传80米,真的能这么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哪种?

JDY系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哪种?

如果只要从机,用“DX-BT04-E”很合算,不到7元;之前我们用的HC-05/06,后面全用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感觉我懂,因为玩过他们的模块后我也打算多买几个hc08玩玩,结果就是第二件以上价格感人,心里极度不 ...

HC-08 距离虽然远,但波特率太低,只支持到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感觉我懂,因为玩过他们的模块后我也打算多买几个hc08玩玩,结果就是第二件以上价格感人,心里极度不 ...

而且HC-08 不支持SPP

我是先买的HC-08,再换的HC-04

对比发现,HC-08完全不适合稍微有数据量的传输,只适合传输一些小命令。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而且HC-08 不支持SPP

我是先买的HC-08,再换的HC-04

Hc08低功耗有优势,速度确实不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08低功耗有优势,速度确实不咋的

我有个朋友也在用HC-08
标称80米通信,他说5米就开始不稳定了。

已经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