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小米(红米)电视访问同一局域网中电脑上的共享文件夹?

楼主(2023-02-08):
如何让小米(红米)电视访问同一局域网中电脑上的共享文件夹?   网上的方法试验了几个都没成功,电视机那端找不到电脑!  有成功搞定这种应用的朋友吗?

网友:
飞屏 试过吗

网友:
你电脑是WIN10?
应该要打开SMB1.0

网友:
电视安装这个,然后局域网电脑文件夹开共享利用smb访问

网友:
安卓底层是LINUX 所以选装 NFS 服务,同一子网下就可以挂载和自动发现了

网友:
如果是看电脑上的视频,就用内置的高清播放器,好用的很

网友:
楼上准确,小米电视支持的 SMB 版本太低了,只支持 1.0。

网友A:
安卓挂载 Linux 文件夹行不通,需要 app 自己支持 SMB 协议。

我都折腾过两礼拜了,因为安卓内核没有打包 SMB 和 mount 需要的协议,各种方法都试过,绕不过去。

想播放共享视频的话,安装 VLC 播放器,或自带支持 SMB 协议的 app 就行了。

VLC 播放器不支持 IP 尾数超过 200,是个很奇怪的 bug,搞得我又把家里的IP重新分配了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卓挂载 Linux 文件夹行不通,需要 app 自己支持 SMB 协议。

我都折腾过两礼拜了,因为安卓内核没有打包  ...

安卓上播放局域网视频,KOBI的易用性比VLC这些强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卓上播放局域网视频,KOBI的易用性比VLC这些强太多

之前也一直在用,后来升级到某个版本突然要注册,我不知道咋回事就给卸了(搞不好给黑了)。

还是 VLC 简单,没那么罗嗦,但功能也比较简陋,不过从不掉链子,就一直在用。

PS:

Kobi 我给它装了好多插件来测试,估计是哪个插件带毒,后来就用不起来了,一打开就要求注册登录。

网友:
W10开smb?好吧就是那个自己打开的跳出来的防火墙是吧,这是我讨厌w10的原因之一。所以我选择的w11 防火墙乖了很多,w7没有讨厌的防火墙但是smb比较麻烦

网友(2023-04-21):
es文件管理器,有个局域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