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帝良心想,在小新系列笔记本使用了150℃超低温锡

楼主(2023-02-08):
笔记本维修厮发的

使用风枪温度330℃,其他主板吹个电感下来,需要2分钟,小新笔记本只需要2秒。

其他电脑CPU需要使用BGA返修台才能吹下来,小新笔记本直接用风枪两下就弄下来了。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GM411Y7Nq

楼主:
2017年“发明”,2018年开始试产。。2020年大面积用。。。

现在大面积故障。。。

网友A:
SnBiCu?
温度倒不是大问题,有铅也这温度,不知强度实际如何

记得以前用过SnBi锡膏强度很差,可能当时被铅污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nBiCu?
温度倒不是大问题,有铅也这温度,不知强度实际如何

含Bi锡膏之前买过,用来焊样板。
给别人做了一个步进电机驱动,
上测功机时候,mos温度刚过100℃多,
就直接化锡导致mos移位了

然后还焊接过插件,没多久就返修了。
电流大发热后,锡和插针接触面断开氧化了。
重新烙铁补一下就恢复了。
应该是和视频里面的故障一致。

所以联想肯定是用了含Bi锡膏了。

联想的电脑完全不能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含Bi锡膏之前买过,用来焊样板。
给别人做了一个步进电机驱动,
上测功机时候,mos温度刚过100℃多,

“对了,补充一点,SnBi焊料好像是要绝对无铅,有Pb好像会生成SnBiPb的合金,熔点好像不到100度且性能超差。”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328&pid=9848620

楼主:
看最新的资料,貌似联想全部产品都换用了低温锡了。

全系都不能买了,2年挂逼的概率非常高。

我突然想起来我2020年买的那台thinkpad P53突然挂逼,会不会也是这个原因。

网友:
难道是 染色计划?

网友:
引用 楼主:
2017年“发明”,2018年开始试产。。2020年大面积用。。。

现在大面积故障。。。

提高了设备可靠性,降低了产品可靠性

网友B:
昨天刚看,不知道会不会收到律师函

网友:
午安大电牛,绿波电龙短路

网友:
还好没事我来逛逛,刚准备买一台联想,看来不能碰了,还好还没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看,不知道会不会收到律师函

看评论,联想称这是他们引以为傲的LTS工艺,已经全系使用。

网友:
这么坑,才入手一台拯救者Y9000P

网友C:
哈哈,我现在买电脑直接跳过联想。不知道ThinkPad有没有用这个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刚看,不知道会不会收到律师函

意思有问题不能说?

网友:
视频最后说还有七八台要修,开心得笑出来。。。

网友:
唉,挖矿买了r9000p,现在不知道还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现在买电脑直接跳过联想。不知道ThinkPad有没有用这个工艺

官方说是全系都用上了。我2021年坏过一台2020年买的thinkpad P53 中间有几次莫名奇妙过热,显卡温度采样断断续续。 现在想想,可能跟这个超低温锡膏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说是全系都用上了。我2021年坏过一台2020年买的thinkpad P53 中间有几次莫名奇妙过热,显卡温度采样 ...

这次买电脑在T14和华硕的直接犹豫,后来还是选了华硕的,有双硬盘位

网友:
amd笔记本处理器bga很好焊接的,英特尔低压u长方形的最难焊接。看来完全没理由用低温焊锡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最新的资料,貌似联想全部产品都换用了低温锡了。

全系都不能买了,2年挂逼的概率非常高。

所以我的战系列的两年黑屏重启就是这样来的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现在买电脑直接跳过联想。不知道ThinkPad有没有用这个工艺

ThinkPad不也是联想的吗?
我去年还买了台t14

网友:
引用 网友D:
ThinkPad不也是联想的吗?
我去年还买了台t14

据说是两条产品线

网友E:
难道低温锡能更加便宜?实在是没有理由使用低温锡,我很久没有用低温锡了,都是217度铜锡合金无铅中温或者锡铜银合金高温焊锡。

会不会是pcb缩水了,所以表现出低温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低温锡能更加便宜?实在是没有理由使用低温锡,我很久没有用低温锡了,都是217度铜锡合金无铅中温或者 ...

可能是为了响应国家碳排放政策。

一个主板的用锡量,用高温锡和低温锡,价格差不过1块钱,省的电费也到不了1块钱。

联想官方宣传自己碳排放少了35%,还煞有介事的给自己低温锡工艺取名LTS工艺,其实就是Low Temperature Solder的首字母。

而这个35%的由来,我估计是1-169℃/260℃ = 35%,169是焊接低温锡的最高温度,260是焊接无铅锡的最高温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为了响应国家碳排放政策。

一个主板的用锡量,用高温锡和低温锡,价格差不过1块钱,省的电费也到 ...

这很容易就出现了锡珠,还特别圆润。这难道现在还让用熔点,183的63%的有铅焊锡?用中温铜锡合金227熔点不会出现圆形锡珠,如果是高温银铜锡合金那属于高温锡也不会出现这个高温脱焊,也不容易出现锡珠。

我怀疑是63%有铅焊锡,加上按摩店大火炉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很容易就出现了锡珠,还特别圆润。这难道现在还让用熔点,183的63%的有铅焊锡?用中温铜锡合金227熔点 ...

联想的电脑要出口的。所以不可能用有铅锡。

按经验看,99%应该是SnBi锡膏。这种锡膏我用过,垃圾的要死,符合风枪吹2秒就掉件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很容易就出现了锡珠,还特别圆润。这难道现在还让用熔点,183的63%的有铅焊锡?用中温铜锡合金227熔点 ...

应该是这一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想的电脑要出口的。所以不可能用有铅锡。

按经验看,99%应该是SnBi锡膏。这种锡膏我用过,垃圾的要死 ...

真的是作啊,视频中脱锡出现锡球可能是维修斯加了63%的有铅焊锡辅助脱cpu。现在有rosh 与iso14001认证的企业是不可能有铅产品的。

越是对品控要求高可靠的大公司要求高的产品越是用高温焊锡,常见的就是锡铜银217度的合金焊锡,不太容易出现圆润锡球,焊锡比较硬,焊点比较亮,常用在高可靠性产品中。

一般注重成本的用锡铜合金焊锡也大概217度熔点完全不会出现圆润锡球,焊锡比较黏糊,焊点光泽差。常用在对成本严格的无铅工艺中。

有铅63%焊锡焊接非常容易出现圆润锡球,焊点亮,貌似低温特性比较好,smt工艺容易。缺点不环保容易出现锡珠,熔点183度适中节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一类的。

即使是焊接难度巨大的fcbga1356,也从来不考虑使用bi ,in这类液态金属的超低温焊锡,这样会大大降低焊接可靠性,非常不负责任不专业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即使是焊接难度巨大的fcbga1356,也从来不考虑使用bi ,in这类液态金属的超低温焊锡,这样会大大降低焊接 ...

我用了一次焊了样板后,再也不敢用了。

TO252的 MOSFET 测试发热后,直接移位了。

网友F:
还好,去年底买的Y9000X一周内黑屏退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还好,去年底买的Y9000X一周内黑屏退货了。。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645

难道你们是同一款?你真幸运

网友G:
自动5年前买的联想笔记本维修几次后,一直不敢碰联想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ThinkPad不也是联想的吗?
我去年还买了台t14

听一个卖电脑的说,联想t系列,t410质量最好,下来是t14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听一个卖电脑的说,联想t系列,t410质量最好,下来是t14

这么说我是捡到宝了

网友I:
是不是小新系列走性价比、价格低,用的焊料差?

网友:
低温锡膏很脆,,很容易就裂开。曾经一款产品SMT不良很多,就使用了低温锡膏,,,后面基本全部重新手工焊接了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小新系列走性价比、价格低,用的焊料差?

焊料能差多少钱啊。。。。

网友J:
这么低温度就能焊接,焊非功率样板岂不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么低温度就能焊接,焊非功率样板岂不是很方便?

亲身用过。

低温锡焊点很容易失效。

网友:
槽,我买了一台

网友K:
引用 网友G:
自动5年前买的联想笔记本维修几次后,一直不敢碰联想了。

请问那些牌子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那些牌子比较靠谱?

不知道买啥就买水果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75645

难道你们是同一款?你真幸运 ...

哈哈,这事儿当时把我吓坏了,我都发帖记录过,照这么看,很可能是低温焊锡的锅。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71887-1-1.html

网友L:
这有什么稀罕的某品牌电磁炉使用到预定次数(时间)后MCU直接输出高电平爆了IGBT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有什么稀罕的某品牌电磁炉使用到预定次数(时间)后MCU直接输出高电平爆了IGBT ...

他起码能到使用次数,属于定时炸弹。

低温锡属于不定时炸弹,随时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哈哈,这事儿当时把我吓坏了,我都发帖记录过,照这么看,很可能是低温焊锡的锅。
https://www.amobbs.co ...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752013-1-1.html

我损失了一台一万多的thinkpad P53 电脑,现在看,估计也是低温锡的锅。

年份是2020年初的。

网友:
天呀, 近二年入了5臺小新.

网友:
我的小米也出现几次开不开机.....低温零下10°.....吓得我不行,还有几次花屏的.....联想小新买过一台,没用多久送人了,实在不好用啊!
看来的M1 RPO出马了......

网友:
哇靠,21年入手一个thinkpad,最好不要中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