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429,访问受限,有人知道咋解决吗

楼主(2023-02-09):
使用谷歌账户登录的,提示错误的IPV6,我查了一下,应该是美国。

网友A:
同一个IP访问太频繁,梯子太多人用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IP访问太频繁,梯子太多人用了吧。

我买的19.9元/月的梯子,几乎每使用一次谷歌,都要验证我是否人类 :)

楼主:
深更半夜再试试。

网友:
我现在的做法,就租一台 海外的windows服务器。用服务器访问chatgpt,用远程或者向日葵去链接。。暂时使用还好!   就是有点小贵200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