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g070 能否通过dma把内存数据输出到gpio口

楼主(2023-02-09):
前一段时间看到网上有dma输出到gpio的例子,似乎很简单,今天就写了个测试,内存到内存成功,但是内存到GPIOC->BSRR  失败!
找一下手册,似乎不行,是我搞错了吗?
从图上看,dma似乎与gpio够不上关系。

网友A:
BSRR这个寄存器好像只能设置1还是清零。
你试试到:ODR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BSRR这个寄存器好像只能设置1还是清零。
你试试到:ODR上面。

试过了,不行,stm32g这个型号

网友B:
图里头,没有 GPIO 到 DMA 的请求通道,外设那边才有请求通道。GPIO 直接由 M0+ 核 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里头,没有 GPIO 到 DMA 的请求通道,外设那边才有请求通道。GPIO 直接由 M0+ 核 控制 ...

看来,gpio不能用dma了

网友C:
当然可以,用m2m模式,就是比较慢
或者用spi, dac, 随便哪个不用的外设的dma触发源,目标地址写成gpio的odr,也一样能工作。
两种方式我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用m2m模式,就是比较慢
或者用spi, dac, 随便哪个不用的外设的dma触发源,目标地址写成gpio的od ...

你在stm32g这类处理器上测试过吗?我测试内存到内存没问题,但是到gpio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在stm32g这类处理器上测试过吗?我测试内存到内存没问题,但是到gpio不行 ...

我是用gd32f350试的, 用timer5触发dma写dac, dma的目标地址换成了gpioa.
主频超到240M, timer5设成10分频, 这样得到了一个24M时钟的dds.

stm32g我没试过, 有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用gd32f350试的, 用timer5触发dma写dac, dma的目标地址换成了gpioa.
主频超到240M, timer5设成10分频 ...

多谢,期待你的好消息

网友:
GD32F150验证是可以的
定时器捕获和溢出触发DMA,数据从GPIO输入寄存器到内存

网友:
stm32g我试过,不行,哪位大神搞定了帮忙说一声。
估计是为了提高GPIO的操作速度,看框图GPIO是单独拉到内核的,DMA应该无法访问,STM32F系列是可以的。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DMA设置定时器触发,因为gpio没有标志位给DMA表示传输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DMA设置定时器触发,因为gpio没有标志位给DMA表示传输完成

我用的是定时器的通道1测试的,是stm32g070 ,你在这个处理器上用过吗?

网友E:
LZ需要控制几个IO?从手册上看,这个系列的mcu把gpio独立出来了,连地址都不是40000000开头的,dma是访问不到gpio的寄存器的
但如果需要控制的io不大于4个,可以尝试利用定时器的输出通道,通过af方式来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需要控制几个IO?从手册上看,这个系列的mcu把gpio独立出来了,连地址都不是40000000开头的,dma是访问不 ...

请问怎么通过af控制呢?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通过af控制呢?能否说的详细一点?

GPIO设置成AF模式,映射到定时器的输出通道
定时器开启DMA,将内存的数据送到定时器的捕获/输出模式寄存器CCMR1, CCMR2
在输出模式下,有两种状态,叫强制高和强制低

预先把“强制高”和“强制低”对应的寄存器值存到内存里,使能定时器的UPDATE DMA,内存里的数据就可以写入CCMR寄存器,实现拉高和拉低的效果
这种方式最多可以用DMA控制4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IO设置成AF模式,映射到定时器的输出通道
定时器开启DMA,将内存的数据送到定时器的捕获/输出模式寄存 ...

多谢,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想用dma直接驱动一个小液晶屏,这样可能就不好实现了

网友F:
chatgpt回复的代码:

#include "stm32g0xx.h"

#define LED_PIN 5
#define LED_PORT GPIOA

uint32_t ledData[] = {0x00000001, 0x00000002, 0x00000004, 0x00000008, 0x00000010, 0x00000020, 0x00000040, 0x00000080};

void DMA1_Channel1_IRQHandler(void)
{
  if (DMA1->ISR & DMA_ISR_TCIF1)
  {
    DMA1->IFCR |= DMA_IFCR_CTCIF1;
    LED_PORT->ODR ^= ledData[7];
  }
}

int main(void)
{
  // Enable the peripheral clock for GPIOA
  RCC->IOPENR |= RCC_IOPENR_GPIOAEN;

  // Configure the LED pin as an output
  LED_PORT->MODER = (LED_PORT->MODER & ~(GPIO_MODER_MODE5 << (LED_PIN * 2))) | (GPIO_MODER_MODE5_0 << (LED_PIN * 2));

  // Enable the peripheral clock for DMA1
  RCC->AHB2ENR |= RCC_AHB2ENR_DMA1EN;

  // Configure the DMA
  DMA1_Channel1->CPAR = (uint32_t) &(LED_PORT->ODR);
  DMA1_Channel1->CMAR = (uint32_t) ledData;
  DMA1_Channel1->CNDTR = 8;
  DMA1_Channel1->CCR = DMA_CCR_DIR | DMA_CCR_MINC | DMA_CCR_TCIE;

  // Enable the DMA channel
  DMA1_Channel1->CCR |= DMA_CCR_EN;

  // Enable the DMA1 channel 1 interrupt in the NVIC
  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1_IRQn);

  while (1)
  {
    // Wait for the transfer to complete
  }
}

楼主:
引用 网友F:
chatgpt回复的代码:

#include "stm32g0xx.h"

这个代码估计不行,ai都这么牛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