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电池接口为何不能统一标准呢,搞出这么多接口:(

楼主(2023-02-09):
想当年,手机充电口种类也是巨多的,
最后都统一成mini usb,type c口了,
为何手机电池就不能搞个统一的接口标准呢

网友A:
前天给同事换了块电池,redmi8,拆壳拆了半天,拔电池拔不下来,烤到60度没有任何反应,硬撬下来的,电池两端完全弯掉,一直在发热,持续了大半个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天给同事换了块电池,redmi8,拆壳拆了半天,拔电池拔不下来,烤到60度没有任何反应,硬撬下来的,电池两 ...

烤到60度没有任何反应,是不是胶水质量太差
发热是不是内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烤到60度没有任何反应,是不是胶水质量太差
发热是不是内短路? ...

原厂。。就是故意用加热也很难拆的胶水。。

电池拆下来之后发了半个钟头热然后凉了。

网友:
以前可以自己更换电池的手机,才会有统一电池的需求。
现在你看看那一款手机是你能随便开后盖的?

网友:
问题是你为啥要自己换电池,不能买个电池好的点手机,然后寿命到了,直接换手机。

网友B:
主要是为了加速换手机的频率......电池加密等技术,不让你一个手机用6年....最好1年换一代....代代宇宙第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加速换手机的频率......电池加密等技术,不让你一个手机用6年....最好1年换一代....代代宇宙第一 ...

电池加密
这是榆木脑袋想出来的么
为啥不屏幕加密,指纹加密,所有芯片里面搞个加密串进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为了加速换手机的频率......电池加密等技术,不让你一个手机用6年....最好1年换一代....代代宇宙第一 ...

真的要加密神仙也无解,菊花牌与水果牌手机就是电池小板与主板绑定只能更换原装电池或者移植电芯。

真的要加密可以定制pmic加密功能,只要电池断电锁死soc,这样主板直接报废。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电池加密
这是榆木脑袋想出来的么
为啥不屏幕加密,指纹加密,所有芯片里面搞个加密串进 ...

你想的别人都做了,某想笔记本屏幕加密。手机以前芯片是不加密的,现在cpu与emmc还有基带射频处理器都是绑定的,单独更换不能开机的。

报废手机主板emmc与ddr哪里去了。这些做盒子本子挺合适。

要是soc没加密就会被市场拆机回收重新做手机了,可以加密目前是无敌的。所以放心不管手机啥价格处理器绝对全新的。

Ps
模糊化提到的具体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想的别人都做了,某想笔记本屏幕加密。手机以前芯片是不加密的,现在cpu与emmc还有基带射频处理器都是 ...

手机都有人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机都有人拆么

所有的高价值电子元器件都会做回收充分利用,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不回收那不是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吗。比如去非官方修笔记本换处理器那些处理器都是拆机的,全新的不可能买的到新的也用不起。

还是别问也别说太多,小心被打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加密
这是榆木脑袋想出来的么
为啥不屏幕加密,指纹加密,所有芯片里面搞个加密串进 ...

别说电子产品的芯片加密,你的身体零部件也是都dna加密的,不然想想可怕场景吧,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高价值电子元器件都会做回收充分利用,要相信一分钱一分货。不回收那不是浪费资源污染环境吗。比如 ...

拆焊这些紧密芯片的都是些什么人
焊工了得啊

网友D:
加密、难拆、自己的接口。。这些都是为了不让用户自己换,或者只能换自己的电池。。

为了保证用户的体验,如果通用了。使用了劣质的电池,除了问题,手机厂家要背锅。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密、难拆、自己的接口。。这些都是为了不让用户自己换,或者只能换自己的电池。。

为了保证用户的体验, ...

厂商配件是不是都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