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注册chartGPT后的界面和你们不一样?

楼主(2023-02-09):
这是我的界面

网友A:
包含三个产品

1.聊天
2.绘画(艺术)
3.论文。

立即进入的估计是论文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含三个产品

1.聊天

就想把它当搜索引擎一样用应该怎么进入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想把它当搜索引擎一样用应该怎么进入呢?

聊天界面:

https://chat.openai.com/chat

问它问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聊天界面:

https://chat.openai.com/chat

我打开后是这样的,好像是让我登录,但是看不到登录入口在哪

网友B:
账号用不起来,不懂英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打开后是这样的,好像是让我登录,但是看不到登录入口在哪

没有登录肯定无法使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账号用不起来,不懂英语。

登录就那么几句英文。后面的使用中文提问就行,会回答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登录就那么几句英文。后面的使用中文提问就行,会回答中文。

谢谢站长提醒,已经ok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打开后是这样的,好像是让我登录,但是看不到登录入口在哪

多刷新几次, 现在总会进入到这个界面的

网友:
这个是上一代GPT-3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聊天界面:

https://chat.openai.com/chat

ChatGPT is at capacity right now.这个好像是服务器爆了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刷新几次, 现在总会进入到这个界面的

现在界面不一样了,还是有点不对,我点击下图左上角的 New chart的按钮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界面不一样了,还是有点不对,我点击下图左上角的 New chart的按钮没有反应

因为现在已经是New chat了
直接在下面的聊天窗口问它问题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