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最新版 辉芒微IDE

楼主(2023-02-10):
有一个项目需要用到辉芒微8bit  MCU,之前没有用过辉芒微芯片,没有它的IDE,麻烦给一个,谢谢

网友:
几十M,传不上来吧

网友A:
http://gofile.me/4tyzp/6y0BJoO2c  到这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gofile.me/4tyzp/6y0BJoO2c  到这里找

谢啦,这里面版本是 2.16,有没有更新的版本?

网友B: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调试器?
mini USB接口的老款调试器对应的IDE最新版V2.1.8
新款type-c接口的调试器对应的IDE最新版本3.0.9

搜辉芒微的扣扣群,在群文件里面下载。

网友:
我手上的是3.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调试器?
mini USB接口的老款调试器对应的IDE最新版V2.1.8
新款type-c接口的调试器对应的I ...

刚开始接触还没有下单调试器,请问哪个版本稳定好用? qq群搜辉芒微 没有结果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哪个版本的调试器?
mini USB接口的老款调试器对应的IDE最新版V2.1.8
新款type-c接口的调试器对应的I ...

请问qq 群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qq 群号多少?

论坛版规不能发群号啥的,论坛私信无权限,要不我发邮件给你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开始接触还没有下单调试器,请问哪个版本稳定好用? qq群搜辉芒微 没有结果的? ...

新买的应该全部是type-c接口的新款调试器。要用3.0以上版本IDE。
2.x.x用的PICC编译器,3.0开始的用的GCC。

网友:
估计QQ限制了关键字搜索群名的功能。我试了一下,的确搜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应该全部是type-c接口的新款调试器。要用3.0以上版本IDE。
2.x.x用的PICC编译器,3.0开始的用的GCC ...

不可能是gcc,gcc的效率没那么高,如果是gcc,肯定可以网站下载,藏着掖着就不可能是gcc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是gcc,gcc的效率没那么高,如果是gcc,肯定可以网站下载,藏着掖着就不可能是gcc ...

软件上显示的是GCC,编译器exe文件的大小和picc.exe对比了一下,文件尺寸要小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软件上显示的是GCC,编译器exe文件的大小和picc.exe对比了一下,文件尺寸要小的多。

GCC编译的hex文件更小吗?

网友C:
FMD编译器,现在官网都不提供下载了,
只有这个版本,如有吏新的大家可以传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FMD编译器,现在官网都不提供下载了,
只有这个版本,如有吏新的大家可以传上来, ...

3.0.7 版本下载地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aRFZ8zSIZRZW02ek_0w7g
提取码:pgwu

3.0.6 版本是粤原点的,里面有添加路径视频

网友E:
我这个IDE是3.0.9的版本,烧录软件是V5.3.3,有需要的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8c6rt6C7fiaXHncU3DBgw?pwd=fihd
提取码:fihd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GCC编译的hex文件更小吗?

不是,编译出来差不多大的。我是说编译器.exe文件的大小(大小不一样,应该可以排除把picc.exe改了个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GCC编译的hex文件更小吗?

对于单片机,通常GCC编译出来更大一些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IDE是3.0.9的版本,烧录软件是V5.3.3,有需要的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8c6rt6C7fi ...

请问如何设置所使用的编译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IDE是3.0.9的版本,烧录软件是V5.3.3,有需要的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8c6rt6C7fi ...

IDE我下载了可以用,烧录软件Windows 11提示有病毒打不开。

网友:
gcc版本在flash容量快用满时编译的程序运行有问题,同样代码用picc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请问如何设置所使用的编译器?

compile 菜单 ------〉 最后一项  compiler  ---

网友H:
引用 网友D:
compile 菜单 ------〉 最后一项  compiler  ---

哥们,你用61F14X 是吗, 新出的61E145 听说更便宜,5毛出头,有什么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IDE是3.0.9的版本,烧录软件是V5.3.3,有需要的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8c6rt6C7fi ...

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compile 菜单 ------〉 最后一项  compiler  ---

到这步都 知道,下一步想知道编译器选择哪个exe文件

选择那个gcc8.exe会提示出错    "gcc8.exe"  This Language Toolsuite is not supported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到这步都 知道,下一步想知道编译器选择哪个exe文件

选第一个,c.exe

网友:
引用 网友G:
IDE我下载了可以用,烧录软件Windows 11提示有病毒打不开。

我是win10,64位的,一切正常哦。试试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到这步都 知道,下一步想知道编译器选择哪个exe文件

我把添加视频也上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IDE是3.0.9的版本,烧录软件是V5.3.3,有需要的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8c6rt6C7fi ...

统一回复下设置步骤,参考如下图:
打开IDE---->compile 菜单 ---->最后一项  compiler  ---选择GCC+c.exe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选第一个,c.exe

多谢,已测试ok
是不是从3.0开始已经使用了gcc编译器?
我编译同一个项目,3.0.9与3.0.0编译出来完全大小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把添加视频也上传上

多谢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多谢,已测试ok
是不是从3.0开始已经使用了gcc编译器?
我编译同一个项目,3.0.9与3.0.0编译出来完全大小 ...

具体哪个版本不记得了。和旧版本编译出来的有差异,校验码都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gofile.me/4tyzp/6y0BJoO2c  到这里找

这个是群晖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们,你用61F14X 是吗, 新出的61E145 听说更便宜,5毛出头,有什么坑吗

5毛出头性价比很高啊,有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这个IDE是3.0.9的版本,烧录软件是V5.3.3,有需要的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8c6rt6C7fi ...

好像最新的是3.1.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