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tGPT有时也错会得离谱。。

楼主(2023-02-10):
问下一下药品的作用,这是常用的,网上随便可以杳出结果,但chatGPT就错得离谱。。

第一回答就错了,我指出

再问,又错了

再问另一种,这次聪明,干脆说不会了,但网上随便可以查出,腹可安也是一种肠胃炎的药

网友:
你问英文名字估计会准确些。

网友A:
我觉得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喂的数据里两种说法都有,按照哪种说法他都能检索出大量的“合理”的内容,你给了提示后他就会顺着你的意思说。

担心的是:
通过大量人的不断反馈可以改变他对一件事情的看法,比如如果有大量的人反复告诉他上床睡觉之前要先穿上鞋,一段时间后再问他上床睡觉的步骤是什么,很有可能会出现穿上鞋这个步骤。
如果习惯上只依赖类chatgpt的工具,并且此工具掌握在不靠谱的人的手中,改变大众的思想貌似更容易了。

网友:
估计这方面的训练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喂的数据里两种说法都有,按照哪种说法他都能检索出大量的“合理”的内容,你给 ...

简而言之:AI也可以被洗脑

网友:
有没有人去问相同的问题看怎么回答

网友:
感觉应该是原创

网友:
小劈柴,黄莲,一看就像中药名。 你问西药试试看。

网友:
是黄连素,不是莲,换个试试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喂的数据里两种说法都有,按照哪种说法他都能检索出大量的“合理”的内容,你给 ...

按目前的观察,ChatGPT不具备在线搜索和自学习功能,也就是说训练资料里面没有的知识它是不知道的,但它会给你瞎说,然后在你引导下可能会得出你想要的结果,但它不会将这个结果作为一个“新知识”记住,所以是不怕被带坏的。

前几年微软小冰试图集成在线搜索和自学习功能,结果很快就被网友带坏了,粗口骂人、种族歧视言论张嘴就来,估计你教它穿鞋睡觉会反被嘲笑一番。

网友:
所以AI其實就是資料庫搜索,對於通識,其實已經可以作爲好多人的老師了
但是有個致命的問題,資料是搜索的,沒辦法分辨對錯,因爲爲食的是人類灌輸的資料。。。想想爲什麽要封了大陸用戶就知道了

网友:
还没有那么智能

网友:
看来把它定义为资料库,知识库应该没有问题。但它在人文方面比较弱。尤其是中文。估计英文的问题会好很多。

网友:
玩了一下,确实是那样,每个类型的回答模板也固定。做医疗顾问,写代码什么想多了。

网友:
现在就是开放大家去训练AI,积累更多素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简而言之:AI也可以被洗脑

AI的本质基于统计学

网友:
引用 网友C:
AI的本质基于统计学

什么鬼,ai跟统计有什么直接关系?

网友:
我唠两句:1、AI可以被洗脑很不正常吗?人都可以被洗脑,基于深度神经网络的ai为什么不可以被洗脑?
2、我感觉大部分人对ai的认识是有严重偏差,AI模仿生物神经网络,当规模远远超过生物脑的规模之后,任何可能都会发生
3、应该以一种谨慎、谦虚、善意的态度对待AI,玩tensorflow两三年了,常常有细思极恐的感觉

网友:
看到有人问它,它回答中文资料来自bai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