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批处理:路径中的空格

楼主(2023-02-10):
一句话:要按需将有空格的部分用""括起来,而不要为省事把整个串用一个""括起来。

不然有时处理起来会有问题。

一个路径:C:\Program Files (x86)\JetBrains\IntelliJ IDEA 2016.3\bin\idea64.exe

这样可以:
start C:\"Program Files (x86)"\JetBrains\"IntelliJ IDEA 2016.3"\bin\idea64.exe

这样不行:
start “C:\Program Files (x86)\JetBrains\IntelliJ IDEA 2016.3\bin\idea64.exe”

网友A:
不应该吧 整个括起来会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只有start命令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吧 整个括起来会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只有start命令有问题

是有问题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start /?
Starts a separate window to run a specified program or command.

START ["title"] [/Dpath] [/I] [/MIN] [/MAX] [/SEPARATE | /SHARED]
      [/LOW | /NORMAL | /HIGH | /REALTIME | /ABOVENORMAL | /BELOWNORMAL]
      [/WAIT] [/B] [command/program]
      [parameters]

    "title"     Title to display in  window title bar.
    path        Starting directory
    B           Start application without creating a new window. The

start后带双引号是代表新窗口的标题,其他命令一般不会这么有个性

LZ位改成 start "" "C:\Program Files (x86)\JetBrains\IntelliJ IDEA 2016.3\bin\idea64.exe" 就好了

或是经典的8.3文件名,规范不会出现空格,可能现在系统仍支持: START C:\PROGRA~2\JETBRA~1\INTELL~1\BIN\IDEA64.EXE

楼主:
奇怪,刚才使用

robocopy d:/“2023 电影” f:/
竟然无法使用。

改为:robocopy “d:/2023 电影” f:/
才正常。

为什么跟楼主位的情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