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G的内置3.3V LDO,能输出多大电流?

楼主(2023-02-10):
可以给外部一个蓝牙小芯片供电吗?
蓝牙小芯片,开机瞬间20mA,之后马上降低到5mA。

网友:
瞬态的一般没问题,芯片内之的 LDO 撒热能力有限,长期带负载会引起物理损坏。

当然,你还要考虑短路因素,例如 LDO 输出就算瞬间短路后断开也可能会造成损坏,

因为它在绝大多数情况的设计就是仅供内部使用,额外保护能力有限。

网友A:
从可靠性的角度看,一个两三毛钱的LDO不该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可靠性的角度看,一个两三毛钱的LDO不该省。

一般从消费类电子产品成本来讲,两三毛,就是大钱了,有些产品,出套PCBA,才赚五毛一块的。
在不影响性能与功能的前提下,能用是最好的,问问原厂比较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