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在EDA专业版内,自己建的PAD2封装,如何去掉默认3D图

楼主(2023-02-10):
如上图所示的最右侧 的排母是 多余的。 如何去掉他??

猜测如下:

1.  通过修改 PAD2 的封装  ,去除 3D 封装的关联。  但是一直无法找到去除的路径??

2.  修改 原理图的 器件schlib 。 也没找到 先关联3d图的地方。

这是一个小问题。 希望大家帮我看看  设置3D图的路径在哪里的?

网友A:
关联3d图的地方在      元件库-器件-选择器件-右键编辑器件
如果没有 在设置 系统 通用 符号库管理 选中专业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联3d图的地方在      元件库-器件-选择器件-右键编辑器件
如果没有 在设置 系统 通用 符号库管理 选中专 ...

弄好了。 需要修改 schlib 和 stp的对应关系。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