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超声波液位计的坛友吗?现在技术能到什么水平?

楼主(2023-02-10):
想做一个液位计,密封在设备里面的

高度400mm,想做到100的分辨率。现在能做到吗?
液面上面可以放置一个浮球!

有朋友了解的话,分享一下,如果有做的,我们直接买也可以!

网友A:
40厘米有死区.....估计没啥号解决办法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厘米有死区.....估计没啥号解决办法的哦!

探头余震较大。一般30.

网友:
可以加我,15010045248,看看我这边产品能不能用。

网友:
能在罐子外做传感器吗?

网友B:
有超声波方案以及磁致伸缩方案,我做的,你可以了解一下http://www.thinksensor.cn/a/chan ... uojinglishuizhunyi/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超声波方案以及磁致伸缩方案,我做的,你可以了解一下http://www.thinksensor.cn/a/chanpinxilie/cizhish ...

看起来很漂亮。。400高度,尺寸能做得多小呢?  ,柱体

网友:
我是做矿用超声波液位计的,100的分辨率是100mm吗?那你这个要求也太低了吧。只是超声波液位计的盲区一般比较大,0.4米量程,估计盲区应该在0.1m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起来很漂亮。。400高度,尺寸能做得多小呢?  ,柱体

有各种款式的,比如这样子的:https://ltx007.diytrade.com/sdp/ ... 84%9F%E5%99%A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各种款式的,比如这样子的:https://ltx007.diytrade.com/sdp/1761812/2/pd-6478319/12111336-0/%E8%B6 ...

大神,这种那个柱体有多大